[电脑] 英特原装铜芯风扇的缩水历史,有图有真相。

楼主(2021-04-06):
因特的原装铜芯风扇有台达,日本电产,富士康等代工。。一代比一代缩水。我怕挑的还是比较好一些的那。。大家看看图片和重量。目测你觉得那个靠谱?

楼主:
接着去门口的超市上称!!!

楼主:
据说因特越来越缩水,后期有网友发图片,缩水更严重。。补图对比一张最老的散热片。

楼主:
散热效果我就不一个一个的测试了,有中关村的编辑测试过,铜芯的确实效果比较好。。

https://cooler.zol.com.cn/376/3761765.html

网友:
我前几天拆过一个CPU全铜散热器,翅片也是铜质,贼重。感觉能有一公斤,只可惜身边没有秤。

网友A:
现在已经不带风扇了吧   话说 一直偷工减料会不会是因为cpu热量降低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已经不带风扇了吧   话说 一直偷工减料会不会是因为cpu热量降低了呢

并不是,真正原因是自带风扇压不住高端的待机。
i9-11900K牙膏倒吸。

网友:
现在好像出的中间还是铝的

网友:
好奇的是散热风扇应该是铜线,看图片才知道原来铜芯是散热器,我的AMD自带热管散热器漏掉后,换的也是铜芯,不过上面都是铝堵住的,避免铜铝接触空气氧化。

网友B:
紫铜贵了,散热器也越来越轻了,市场经济。

网友:
以前775平台,中间的铜柱一大块,可惜现在少见了

网友:
铜导热,铝散热。。。反正这块散热迟早要自己另配

网友:
从这个测试结果看,无所谓真假了,真的假的相差几度而已,没什么差别

网友:
一直喜欢原装散热风扇,4针调速,而且静音!

网友:
引用 网友B:
紫铜贵了,散热器也越来越轻了,市场经济。

对,市场经济的结果。。。而且能压得住就行了。只不过可能牺牲噪音做代价。。老款的散热器风扇好小,确实能压住60多W。

网友:
我印象中见过实心的铜柱

网友:
自从当初原装的散热器支撑脚断裂之后就再也不用这种散热器了,到手就换4热管的其他散热器,散热效果更好,而且支撑底座结实靠谱。

网友:
这称按24681357*15*1*给他复位掉

网友:
奔腾D的风扇才叫好,4-5cm高的铝鳍片。实心铜柱基本和铝鳍片一样的高度。那个才叫好。但是为啥用这种散热片?
打个比方,架一座桥之前需要10吨钢材,工程师优化之后只用8吨刚才就可以了,结果你说偷工减料。
工程师辛苦的工作被你一句偷工减料给抹杀了!!

网友:
因为热管更好用,用铜更少。工艺进步降低了原材料成本
而且下压式把热风全吹到主板上了,既不利于整体散热,也不符合机箱风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