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麦DM1001机顶盒刷机,九联UNT400B更换字库,碰到一位比较有意思...

楼主(2021-04-06):
有一个客户找到我,说长城宽带到期不想用,换了电信宽带,自己的大麦DM1001的盒子显示鉴权失败,不能用了,问能不能刷成全网通的,我说可以。

拿过来一看,DC电源插座松松垮垮的,感觉快掉了,这样不能刷机,搞不好刷成砖块了,于是把旧的路由器上的电源插拆下来换上了,刷机也不是什么技术活,很快搞定。

有意思的是客户拿回去没多久,就打电话说机器看了15分钟就黑屏了,我说不能吧,我试了一上午没任何问题。简单说了几个解决问题方法试了试,还是不行,他在微信上说什么电源插座他换过的,说用的12V电源,我说不能啊,这机器必须要用5V的电源,用12V电源搞不好机器已经挂了;没办法了,他说还是给我再看看,还说有一个移动送的的九联的UNT400B的机顶盒也是坏的,看能不能修,我说可以,叫他把盒子用过的电源也一块拿过来吧。

当他把两个盒子和两个电源拿过来时,我明白了,也觉得这客户挺有意思!他把九联12V的电源用到大麦用5V电源的盒子,大麦盒子用了没多久就黑屏,好在这个12V电源是1A电流,所以大麦的机器没有烧掉,应该是盒子电源部分保护后黑屏了。如果是2A的电流大麦盒子估计早就挂了。

为什么说客户有意思呢,本来是因为大麦盒子的USB电源转接线的插头与插座不相匹配,可以考虑买接口匹配的电源或者转接线就行,他居然把好的大麦盒子的电源插座拆掉,把九联(UNT400B)坏的机顶盒电源插座拆了安装到大麦盒子(DM1001)上,关键是板子上的焊点位置不匹配,你说他不懂,还挺有想法居然给怼上去了,还把插座一个脚扳直了焊到板子上的,而且还能用,就是焊接发虚。你说他懂吧,他把12V电源插到5V供电的机器上,是不是觉得很有意思哈!

我终于知道了,他应该是真不懂,只是非常感兴趣,纯粹好玩图个乐子吧!其实与我们这种爱折腾的所带来的快乐是一样的哈!

先说大麦盒子刷机的情况,很简单哈!

大麦盒子显示鉴权失败,不能看电视了。见图片1

电源插座松垮晃荡,虚焊,拆开盒子看到客户自己焊接的插座,也不知他怎么焊上去的。这种虚焊的插座刷机会有风险。

找了一个旧的路由器,正好这个电源插座与大麦的盒子板子上的焊点位置都一样,外观大小与外壳一样。见图片2:

换上之后感觉比原装的还原装哈!焊好之后开始刷机,很简单,没啥技术含量,就是熟练工种,见图3:

刷好之后测试没问题,见图片4

下面是九联UNT400B更换字库过程。

当客户再次把大麦盒子和九联400B盒子和电源拿来时也很吃惊哈!大家看图片5

本来正确的电源对应的盒子是图片中的情况:白色的九联盒子配黑色的12V-1A的电源,黄色的大麦盒子配白色的5V-2A的电源。客户却使用12V电源给大麦盒子供电。

先把九联盒子的电源插座还原,之前拆下来还没扔掉;电源插座安装到位。见图片6

九联的这个盒子开机无显示,强制刷通用固件,刷机进度条走完就不动了,不能自动重启,见图片7

本来觉得这个没什么维修价值,想告诉客户不用修了,不值当,但是转念一想,如果不修客户可能会认为咱们能力不行哈!第一次就给客户一个修不好的印象,感觉不妥呢!

拆下机器的CPU散热片,CPU芯片是华为海思3798MV100,短接CPU1脚和2脚强制刷机还是不行呢!见图片8

图片9:想着跑码看看系统运行状况,发现跑码显示是乱码。

刷机解决不了问题,估计字库挂了,换字库没有官方原版固件是个问题,后来想明白了,既然能进入刷机状态进行刷机,说明机器的底层系统文件没有损坏,我换了字库把旧字库文件克隆到新字库中,然后再强刷不就可以了吗?
想好了,敲定了就开干了哈!

现在又出现问题了,这机器的EMMC芯片是百维(BIWIN)的,容量4GB,有群友说这个牌子的闪存芯片品质不好,容易坏,关键是连一点资料都查不到,官网也没查不到。

再次上网查询,有一位网友有这个400B的机型拆机图片,他的机器是1G+8G的配置,8G的字库芯片是东芝的(THGBMFG6C1LBAIL),正好手头有一个华录的旧机顶盒,之前买来拆配件但是没用上(机器是系统进不去了),我把华录旧机顶盒的字库芯片拿出来比较了一下,与网友盒子的EMMC芯片型号是一模一样的哈,既然他的同型号盒子能用,我换上自然可以用。

网友拆机图片10

华录旧机顶盒字库芯片是东芝的8GBTHGBMFG6C1LBAIL)字库芯片,见图片11:

好了,接下来开始字库更换实操,没啥技术含量,动手能力强的多搞几次就好了。
先做好周边元件的保护工作,见图片12

图片13:字库拆下来了,出了点小状况,焊盘有个点好像掉了(图中画红圈的地方),后来查了一下,这个点是空脚,不影响使用的。

把字库植锡后焊到U盘字库读卡器上,插入电脑提示【使用驱动器X:中光盘之前需要将其格式化】时,表明焊接没有问题。
温馨提示:千万不能格式化,直接关掉提示信息!
U盘读卡器插上电脑用字库读写工具备份字库文件,见图片14

旧字库备份过程中开始拆华录盒子上的字库,见图片15

华录机顶盒东芝芯片拆下来,植锡后焊接到U盘字库读卡器上,焊好之后插入电脑用字库软件把之前备份的字库文件写入东芝字库芯片就可以了,插上电脑有格式化信息提示,没问题,感觉手艺越来越娴熟了,都是一次性搞定哈!见图片16

图片17:备份字库文件写入要更换的东芝EMMC芯片,然后拆下来再焊接到九联盒子主板上。

接下来就是强制刷机,这次正常了,刷机进度条走到头后机器自动重启很快就进入桌面了。见图片18

图片19,机器已经进入桌面,速度很快呢!恢复出厂设置后容量显示也正常。

但是又有了新问题,紫铜刷完后,遥控不能使用哈!遥控码不对。
接下来开始解决遥控的问题,网络上搜索资料,还真的找到,有网友刷固件后遥控不能用请人解决,并且上传了新旧遥控码文件key.xml,下载下来,先换了新版的key.xml文件,能用,但有的功能键缺失,后来替换旧版的key.xml文件,好了问题搞定,替换文件更简单了。把文件拷贝到系统system/etc目录中,替换掉原来的key.xml文件,改权限就可以了,见图片20

下面,说一下这个机型跑码乱码的解决办法:
在网络上搜索了一下,终于解决了,有坛友(在此说声谢谢)说RXD直接接到那个管子管脚处,TXD跳过电阻接线,通过这样处理后果然好使,跑码正常了。这个型号的机器应该可以,其它型号的不知道,具体看图片21

图片22,按照上面的方法焊好线之后跑码就正常了,如果焊好线之后不能跑码需要在USBTTL端口调换一下RXDTXD线。
之前我没太注意,看上面的图片,大家发现什么问题没有?

我用TTL跑码显示运存是512MB,而实际板载颗粒是两颗,但是两颗的容量不是一样的,一颗是(K4B4G1646E-BCNB (256M*16) 4Gbit 512M FBGA96),另一颗是(K4B2G1646F-BYMA (128M*16) 2Gbit 256M FBGA96)两颗加起来应该是768MB,这是什么原因?是不是256MB的那个内存颗粒没有识别呀?或者只识别大容量的内存颗粒参数?

最后,谢谢各位坛友观看哈!

网友A:
大神,手艺不错,膜拜ing,自己的N1盒子准备扩64G,材料都买回来了,还没开干。

网友:
楼主,大麦DM1001机顶盒刷机有刷机教程和软件提供一下吗?有个大麦想刷机

网友B:
大神,纯粹是炫手艺呀,正常收费还不得够买几个这样的机器啊,友情价除外哈。

网友C:
其实拆焊这个不能用高温胶带应该用铝箔胶带吧,高温胶带不导热,这么贴了等于白贴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拆焊这个不能用高温胶带应该用铝箔胶带吧,高温胶带不导热,这么贴了等于白贴了吧 ...

其实两种我都用过,主要是担心太热把芝麻大的电容或者电阻吹跑了,我这个其实不贴也行,小元件离得比较远,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厉害,有空也学习学习

互相学习吧!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神,纯粹是炫手艺呀,正常收费还不得够买几个这样的机器啊,友情价除外哈。: ...

大神,过奖了,这个还真没收他多少钱,收多了真是不值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神,手艺不错,膜拜ing,自己的N1盒子准备扩64G,材料都买回来了,还没开干。 ...

谢谢支持!大胆一点搞几次,轻车熟路了!我开始也是迟迟不敢下手,弄两次就好了!

网友E:
辣鷄咪咕盒子就是这百维EMMC拆过好几个不同型号都是  而且内存还是一大一小 容量也是一大一小   点格式化那个我不小心点了然后提示无法完成格式化然后里面内容全部被删除了用磁盘精灵的恢复文件可以看见原机文件但是不给钱不给你干活  就这样搞挂了一个盒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辣鷄咪咕盒子就是这百维EMMC拆过好几个不同型号都是  而且内存还是一大一小 容量也是一大一小   点 ...

是呀,这百维字库芯片我是第一次见,关键什么资料都查不到,这么low的东西都有人用,估计是便宜吧!

网友F:
高手高手高高手!!火钳刘明!!

楼主:
引用 网友F:
高手高手高高手!!火钳刘明!!

谢谢支持!我不算高手,就是能瞎折腾!

网友:
860AV ZXIC296715  芯片 刷坏了,求固件

网友:
这个是真牛得不要不要得,没办法,只有羡慕得份

网友:
厉害,但花了这么大功夫,真爱了

网友G:
我是来学习的,最快一个N1扩容,刚破纪录,取盒子快递,扩容,送到快递发回,共1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是来学习的,最快一个N1扩容,刚破纪录,取盒子快递,扩容,送到快递发回,共1小时 ...

从哪里到哪里?同城的吧?谢谢支持!

网友:
这帖子发的即时,
正好我有二台UNT400B,
需要接TTL,谢谢楼主,
提供的TTL接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