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联想M93P小主机改装散热

楼主(2021-04-06):
本人家里的使用网络的设备比较多,对路由器的要求较高,之前用过很多路由TP-LINK傻瓜式的路由器,TP的企业级路由都用过,总感觉不论是打开网页的速度,还是下载速度都达不到要求,听朋友说可以买一台联想的小主机,然后加装第二块网卡然后做软路由用网络状况会得到改善,于是闲鱼收了一台联想M93P的小主机,由于收的小主机CPU性能有点低,就换了4代最高的i7 4790T,加了16G内存,里面放了一个512的固态,做一个NAS试用,加装了第二块网卡并安装了VM EXsi虚拟机和iKuai和OpenWrt路由软件,调试正常后,开机使用,结果发现刚开始用的时候速度还可以,但是用几个小时以后,打开的网页缓存的速度就变慢了,于是查找原因,虚拟机路由软件配置都正常,但是速度依然慢,最后不经意间触碰了一下小主机机箱,发现温度高的烫手,机箱底壳温度至于有60度以上,于是开始怀疑是不是温度过高导致,于是关机,冷却,待温度彻底恢复后重开机,上网,发现一切恢复正常,最终确定是温度过高导致,于是在百度搜索关于M93P或者联想小主机散热改装贴子,最后发现有关于M93P或者小主机散热改装的贴子少之又少,只有一个贴子是将CPU的原装风扇反向安装,可以将发贴人的小主机温度由原来的近70度降低10度而已,并不符合我的要求,于是静心考虑如果改造自己的小主机。考虑了很久,决定下手了
1、  首先购买了一个M93P小主机的外挂光驱壳做为吊装风扇用的基础。
2、  X宝27元购买了一个5伏USB供电的12公分的静音风扇
3、  X宝购买M93P小主机改装双铜管散热风扇总成
4、 3、剩下的就是去找做不锈钢铁艺的工厂各种折腾了,把原装的M93P小主机的机箱顶盖激光开孔
5、 机箱顶盖开孔后1毫米厚的304不锈钢折弯成四方围成一个风道并氩弧焊在机箱顶盖上
6、 将外挂光驱壳前后安装光驱的通道用304不锈钢防尘网焊接
7、 吊装12公分5伏USB风扇并用不锈钢螺栓+自紧螺母固定死
8、 再用一根3公分宽2毫米厚的304不锈钢+不锈钢合叶+行李箱挂鼻,做成一个将小主机和外挂光驱捆绑的四方形的捆绑带
9、 到橡胶制品厂要了4块4x4公分宽2公分厚的胶皮用3M双面胶粘于小主机底壳下方四脚处垫高小主机机箱,使主机底壳透风流畅
10、        大功告成,室温30度的情况下测试,主机开机满载测试36度,从小主机的前方出以及后方出风口能明显感到吹出的风是凉风了

11、开机测试3天,测试温度始终36度左右,打开网页浏览如此丝滑

网友:
豆腐被盘成肉价钱了

网友A:
软路由要求的u不高,你升级了u温度压不住。画蛇添足!

网友B:
???????3865u软路由不好用???用联想改?也是服气

楼主:
引用 网友B:
???????3865u软路由不好用???用联想改?也是服气

我这个是ESXI一体化的软路由 3865有点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路由要求的u不高,你升级了u温度压不住。画蛇添足!

CPU满载,温度40度,不香吗??

网友:
I7的路由

网友C:
i7感觉有点浪费啊,你这个功率不小啊

网友:
i5 2410M退役笔记本做单口软路由+黑群晖性能也相当足够。楼主这个真是相当牛肉了

网友:
土豪,我用的电脑还远远没有达到i7 4790T,16G内存,512的固态

网友:
还在用D2550软路由的我已经哭晕在厕所

网友D:
这个我原来用的i7  4790k的CPu用了一个夏天都没有事情啊   50  60 这样吧  后来卖坛友1200出了

楼主(2021-05-06):
引用 网友C:
i7感觉有点浪费啊,你这个功率不小啊

不差1年几十块钱的电费钱,就是受不了卡的网速,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我原来用的i7  4790k的CPu用了一个夏天都没有事情啊   50  60 这样吧  后来卖坛友1200出了 ...

4790K的CPU能用在这个主板上吗???你也够奢侈的

网友:
这个改动应该能强压标压I5了,不妨试试

网友:
我觉得这东西改造的有点过分霸气了!
      本来是迷你的主机,现在看上去像巨无霸,已经失去(.,。)小!这个意义了。就改造好的这个体积倒不如搞个大点的机箱吧主板装进去来的痛快,省时省力美观大方。

精神精力都可佳!重在折腾!工艺设计有待提升!
说的不好还请谅解,只是个人的一点小想法,说错勿怪!

1、既然都找到能加工不锈钢的地方了,怎么不让他直接做个机箱盖呢。
2、下次找个找个好师傅,不锈钢板都给点出窟窿了。
3、再改造东西的时候不要破坏主体。

网友:
我用i7 7700hq,4c8T,是不是太浪费了?

网友(2023-04-18):
单车变摩托    点赞

网友:
失去了迷你机的意义了

网友:
这配置比我现在浏览帖子的笔记本配置都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