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利用废旧香水瓶DIY铜管酒精灯,人肉车床立大功

楼主(2021-04-06):
这个其实几年前的创意了,以前做过一个样品,但是直接展示的是成品,没有详细的制作细节,有很多人对这个感兴趣,因此再详细分享一下制作过程。

下面正题,一个闲置香水瓶,去除喷嘴。

一根铝轴,截取1cm长度。

切下来

断面

中心8mm孔

8mm细铁管塞里面

502之类的粘好

没有车床,只能用台锯凑合一下了。

自制钨钢车刀

人肉车台,先车圆。

再车出想要的形状

开槽刀

车出槽,用于安置密封胶圈。

完成后

正面

反面

一根铜管

管壁1mm,实际再薄一些更好。

做一个圆形片

塞里面密封顶部

万能铜铝焊丝,可以焊接铜 铝 不锈钢等等,熔点550以上,强度和耐温比焊锡丝强n倍,内部带焊药,但是不能和气焊比。

放里面

加热到焊丝融化

焊好后

抛掉氧化层

抛光后

米字划线

顺延到侧面,8个孔定位线。

开0.6mm孔

打孔后

截取一段金属圈,旋转冷压成型,喇叭口形状。

这面缩口

这面扩口

套上试试

环氧胶固定外套

由于燃烧时酒精挥发吸热,实际卡口部位温度只有几十度,环氧胶足以应付(但考虑到耐久性,最终还是用焊接代替)

塞入棉线,不能塞的太紧,也不能塞到紧贴小孔,不然有可能燃烧时溢出酒精。棉线参与虹吸导流和平衡压力,还有防止内部酒精倒置时溢出,且均匀热量,不参与直接燃烧。

一块铝片

环氧胶

沾到帽子里面

趁胶没干盖上定位

主要起限位作用,使灯帽盖上时居中到位。

1.5mm外径胶圈

套入槽中

加入无水乙醇

塞好

点燃

8个孔的分散火焰,用于大面积加热(像煤气炉)。

外面的金属套圈,推到上面遮挡小孔后切换单束火焰。

盖上盖子熄灭火焰

工作原理介绍:铜管头部开孔,其他部位与灯体密封,加热铜管使内部酒精气化,酒精蒸汽通过小孔到达外部被点燃形成火焰。燃烧的火焰使铜管保持较高温度,内部酒精持续气化通过小孔排除形成持续火焰。头部金属圈喇叭口形状,向上推底部遮盖小孔,顶部喇叭口有间隙,气体顺铜管四周向上排出形成单束火焰,调节金属圈位置可以限制开孔大小从而调节火焰大小。盖上灯帽隔绝空气火焰熄灭,同时铜管降温,内部酒精停止挥发。

补充内容 (2023-1-8 21:33):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cK4y1K7rp/#reply887466017

网友:
这铜管酒精灯看着蛮精致的,做起来有些费工夫。

网友:
看他炸不炸就完了,

网友:
有点意思 挺不错  用心了

网友:
这个算是酒精喷灯吧

网友:
有创意更有手艺。

网友:
再做个架子坐上锅涮起来

网友:
八空喷火好看,像花一样

网友A:
构思巧妙,有点喷灯的意思了。铜管位于酒精液面上还是下呢?长时间使用安全不?

网友:
分散火焰真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构思巧妙,有点喷灯的意思了。铜管位于酒精液面上还是下呢?长时间使用安全不? ...

谢谢支持 ,任意液面,满罐连续烧尽一滴不剩也没有一点儿温升,香水瓶始终接近室温,铜柱燃烧时只有几十度,熄灭后隔十秒可以用手直接触摸~

网友B:
人肉车床有意思,居然还有视频,我去三连了

网友:
比较有意思,

网友:
人肉车台可还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支持 ,任意液面,满罐连续烧尽一滴不剩也没有一点儿温升,香水瓶始终接近室温,铜柱燃烧时只有几十 ...

谢谢!普通酒精灯火焰能达到800度,这个蒸汽火焰会更高,更实用,有时间也做一个用。

网友C:
膜拜Q大   大力金刚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膜拜Q大   大力金刚指啊。。

哈哈 二指禅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人肉车床有意思,居然还有视频,我去三连了

谢谢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