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8片SDTNQGAMA-008GP+8片SDTNQGBMB-016GP=192GB SSD

楼主(2021-04-06):
SDTNQGAMA-008GP和SDTNQGBMB-016GP的ID相同45,DE,94,93,76,D7。16片闪存共同组成24CE的SSD,主控还是熟悉的SM2246EN。8GB拆自两个64GB坏盘
,16GB拆自128GB降速盘。3个SSD均出自ADATA。花了两年时间收集到这三个坏盘。拆下闪存在2246EN测试架上跑过RDT,挑出正值“壮年” 的闪存组成新的“工作组”。
16GB闪存虽然字体颜色不一样,但的确拆自同一个SSD。

SM2246EN主控只要通道间CE相同就能开卡,

跑分看起来还不错。

跑圈成绩还不错,单CE读写130/20M,24个CE基本跑满2246en。
这片闪存虽然已炸裂但活的好好的。

跑完RDT后更稳定

网友A:
闪迪这颗粒应该对应的是东芝6DDJ/7DDJ吧/能来个2246EN的开24CE的设置图么/看看怎么设置的学习一下只要通道间CE相同就能开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来个2246EN的开24CE的设置图么/看看怎么设置的学习一下

没有特殊设定,auto开卡。

网友:
现在这混贴确实比以前方便了,以前还得叠焊,贴过一个64G的,太累了,不想再搞了

网友B:
牛批是特殊固件吗?你图只有20个CE啊

网友:
我用相同2CE贴过3个通道开不过有人说可以3个的开。一般L06B大小混贴也要特调固件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牛批是特殊固件吗?你图只有20个CE啊

通用固件,通用开卡设置。4CHx6CE=24CE。

网友:
楼主好耐心,这个sd的速度可以啊虽然tsop封装,板子还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闪迪这颗粒应该对应的是东芝6DDJ/7DDJ吧/能来个2246EN的开24CE的设置图么/看看怎么设置的学习一下只要通道 ...

就是最简单的开卡。bga的闪存不要试,tsop48没问题。CE位置要对称,不能错开。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最简单的开卡。bga的闪存不要试,tsop48没问题。CE位置要对称,不能错开。

...

七彩虹的产品经理看到了都会流泪,你这家伙比我还狠,外观裂的都能开卡,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七彩虹的产品经理看到了都会流泪,你这家伙比我还狠,外观裂的都能开卡, ...

七彩虹的产品经理看到了都会笑开怀,你这家伙比我还狠,外观裂的都能开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