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研究一下塑钢窗钻头

楼主(2021-04-06):
经常要在塑钢窗上打孔穿网线,普通钻头太难啦,有没有更好的钻头,要加长300-400。或更好的方法也行。

网友A:
你这不是钻窗户 是要钻墙吧?

网友:
一把通芯螺丝刀 一柄锤子 比电钻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不是钻窗户 是要钻墙吧?

我也觉得他需要的是钻墙的冲击钻...

网友:
空调孔不好用吗

网友:
没有钢衬的位置用支罗钻

网友:
有的是铝合金呢,所以你需要一把钻铁的钻头,我建议不锈钢麻花钻头。
如果是为了墙上打孔,或者比较复杂的情况,一转多用就上霸王钻,效率不高,砖头,混凝土,塑钢,铝合金通吃。

网友:
就那种扁钻就可以钻,前提是你不要钻到钢衬了,一般窗子也就不到100毫米厚度,平开窗更薄,怎么会要那么长钻头

网友B:
由于有墙壁的阻挡,塑钢窗犄角处钻孔确实需要加长的钻头。到淘宝搜加长高速钢钻头,很容易找到300毫米长的高速钢钻头。

网友B:
搜了一下,这家就有,也不太贵,7、8毫米的也才二十多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由于有墙壁的阻挡,塑钢窗犄角处钻孔确实需要加长的钻头。到淘宝搜加长高速钢钻头,很容易找到300毫米长的 ...

有钢衬普通钻头钻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搜了一下,这家就有,也不太贵,7、8毫米的也才二十多包邮。

我买了400长的高速钢,钻不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买了400长的高速钢,钻不动

塑钢窗的钢是结构钢,高速钢钻头完全打得动。打不动有两个原因,1.钻头不行,买到的可能是假货,不是高速钢的。还有,400太长了容易弯加不上力,300就够了。2.转速太高,钻头磨损太快,几百转比较合适。还有,钻头要磨好才会好用。

网友C:
建议先用细一点的打穿,再用大的扩大,300长的钻头一定要注意力度别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塑钢窗的钢是结构钢,高速钢钻头完全打得动。打不动有两个原因,1.钻头不行,买到的可能是假货,不是高速 ...

说的对,400确实易弯,买的不锈钢色的钻头,可能太软了,M42的太贵了,M35的能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先用细一点的打穿,再用大的扩大,300长的钻头一定要注意力度别太大。 ...

长钻头太细不行。8MM钻头也不算多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说的对,400确实易弯,买的不锈钢色的钻头,可能太软了,M42的太贵了,M35的能行吗 ...

现在的这些高速钢牌号也搞不太清楚,记得过去国内用的都是钨18铬4钒,钨含量很高(我国钨产量世界第一),很耐用。现在的这些杂七杂八的型号大概都是国外的省钨的型号,你可以查一下具体合金成分,挑选钨含量高的用。其实只要是高速钢的,钻塑钢窗都没问题。还是要注意我前边说的三点,特别是转速要掌握好,高速钢钻头的线速度不要超过18米/分(对于8毫米钻头,不要超过716转/分,材料硬和加长钻头最好再低一点),还有钻头要磨好,如果掌握不好,可以找别人帮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这些高速钢牌号也搞不太清楚,记得过去国内用的都是钨18铬4钒,钨含量很高(我国钨产量世界第一) ...

M42和M35都是含钴钻头,M35的80左右,M42要150转左右,钨钢钻头更是贵的离谱。12V充电钻一档400多转,转速应该没问题,就是感觉买的这个转头不行,转一个孔就要磨,磨完钻一个又完犊子了。有一回不小心让我踩弯了都没断,又被我直过来了。

网友D:
我上次排线是直接用加长电锤钻头打的,电锤钻头或冲击钻钻头应该都可以,自己磨锋利点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上次排线是直接用加长电锤钻头打的,电锤钻头或冲击钻钻头应该都可以,自己磨锋利点更好。 ...

钢衬薄的用电锤确实可以直接怼穿,但是质量好的塑钢穿用电锤跟本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