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电瓶自行车的碟刹加刹车油。

楼主(2021-04-06):
骑了三年,闲来无事看看电瓶车的碟刹油壶,发现只有一半的液面了。

打开看看,快要见底了。

加一点点买一瓶不划算,
突然想到我的面包车刹车油去年刚刚换的。

加到了最高线的。

刚换半年的油,还很清澈。

用针管抽了10毫升,对面包车无影响。

加满刹车油壶,还剩余5毫升。
这次又省下了一瓶刹车油钱。
买肉吃不香吗?

网友:
看上去比自行车油碟完善,有液位显示,而且不用排气抽真空。

网友:
又给电瓶车来一针

网友A:
多此一举,图1显示的液位非常标准

网友B:
看来还是鼓刹简单,至少免维护,坏了换就是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来还是鼓刹简单,至少免维护,坏了换就是了...

鼓刹也是经常要调整的(汽车除外,要么是液压,要么是气,要么是气推液。但摩托车,电动车都是钢索,随着刹车蹄块的磨损,要经常调整钢索,液压的碟刹是自动补偿的)。

网友D:
油位下去了,说明刹车片要用完了,刹车油除非漏,是不需要添加的,看看刹车片吧,别骑着没刹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此一举,图1显示的液位非常标准

新车来就是加满了的,很明显液位下去那么多了,再不加就要见底。

网友:
引用 网友C:
鼓刹也是经常要调整的(汽车除外,要么是液压,要么是气,要么是气推液。但摩托车,电动车都是钢索,随着 ...

回复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油位下去了,说明刹车片要用完了,刹车油除非漏,是不需要添加的,看看刹车片吧,别骑着没刹车了! ...

不一定,也有刹车皮磨完液位不降低的情况

网友:
刹车片磨损情况检查一下

网友:
刹车油在汽车上分为DOT3、DOT4等不同的标号,除了工作温度不同外,对橡胶的腐蚀、浸润程度有差异,不要加错了油造成密封圈膨胀磨损漏油。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看来还是鼓刹简单,至少免维护,坏了换就是了...

不是哦  俩轮鼓刹 晴天刹车不好 雨天一按就干的一声抱死 哪怕按一点点都是 搞的下雨只能跑10KM速度  果断改碟刹爽歪歪   后面改碟就是要自己多调整几次 前面要换掉前叉和前轮轮毂  后轮套件一百多一点就行了自己装

网友:
液位其实非常标准了,加不加这点其实无所谓。
不过汽车上的用在这个上面应该没问题,汽车上的更耐高温。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是哦  俩轮鼓刹 晴天刹车不好 雨天一按就干的一声抱死 哪怕按一点点都是 搞的下雨只能跑10KM速度  果断 ...

跑慢点安全...

网友:
慢到不敢刹车

网友:
加错地方了没人发现吗?应该把那个橡皮碗一起拿出来

网友:
又省钱了,买肉吃。

网友:
刹车油不是加这个位置的。要把那个密封套取下来加里面

网友:
我凑,牛啤啊,你这刹车液加到橡胶帽上面了啊,那有什么用啊。
把橡胶帽扣下来再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