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做了个电容放电笔

楼主(2021-04-06):
拖了好长时间,最近被电容电了两次,还损坏了芯片和场管,才做了今天这个电容放电笔。漏极并联的俩电阻可以免去不用,但是如果放的电容容量很大,最好是加上合适的电阻,实测这个笔这个参数放320V 82UF 电容时间在1-2秒放到4V左右相对于比较安全的电压。如果想放电时间短,减小源极反馈电阻即可。利用现有元件两个511并联,放电电流恒在36MA。三个511并联可以恒在50MA,66欧电阻恒在100MA出头,散热不好,不能取太大电流。场管是小米插座USB板上拆的5.8A,700V。桥也是上面拆的,稳压管用的12V的。红色放电指示用的0603的LED。前面那是稳压管的引脚再利用,没用探针是因为这个引脚更方便调间距,一切从实用出发。

网友A:
外面不套点什么?

网友B:
刀刻工艺,挺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面不套点什么?

已经缠了高温胶带了。安全第一,必须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刀刻工艺,挺不错的~

简单电路,刀刻比较快速,顺便回味一下20多年前才学的时候的工艺。

网友:
用两支表笔接个220V白炽灯,简单又直观,日常diy高低电压几乎都能使用。

网友C:
能提供个原理图仿制么

网友D:
楼主做得美观漂亮,前段时间也搭焊了一个,用2*8洞洞板加个装刀片的盒子,就是两个测电极找不到粗的就放一边了,坛友可以用这个洞洞板和刀片盒绝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提供个原理图仿制么

我没有画原理图,很简单的,图上的电路板都能看出来走线了。元件参数也看得清楚,就是一个N沟的MOS管和一个12V的稳压管做的一个恒流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做得美观漂亮,前段时间也搭焊了一个,用2*8洞洞板加个装刀片的盒子,就是两个测电极找不到粗的就放一 ...

MOS管的能放到4V左右,如果想放得更低可以用高耐压的三极管做。因为我手头有现成的MOS管,所以就用它了,4V也没什么安全隐患了。

网友(2022-11-29):
直接在桥堆后面接个led加电阻可以吗

网友(2023-06-28):
很有创意,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