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关于遥控器的问题

楼主(2021-04-06):
有个机顶盒的遥控器,摔了一下,所有的键不能遥控了,按键时面板灯闪烁,而且用照相机看红外管也有紫色光闪烁,说明有震荡,晶振没有摔坏,不知什么原因不能遥控,谢谢!

网友A:
还是需要换晶振,可能晶振的频率变了

网友B:
晶振摔两半了,参考频率变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需要换晶振,可能晶振的频率变了

谢谢,长知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晶振摔两半了,参考频率变高了

谢谢,长知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长知识了

塑料壳晶振碎裂和受潮都是常见病,受潮的不震荡或者震荡频率低,以前彩电解码部分行震荡使用500K晶振分频的,因为503晶振漏电烧行管的还是有过前车之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