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发拆机贴:拆机磊科6a路由器

楼主(2021-04-06):
第一次发帖,各位大神多多包涵。拆机后各芯片的参数我百度了下,有的能找到参数,有的不是很准确,知道的大神给留言说下。

楼主:
照片都是拿小米手机拍的,外加台灯打光。看样子主板上好像没有功放芯片。

网友A:
mt7628an 性能稍弱于 mt7620a,负责2.4g,信号可能稍强于mt7620a,没有硬件加速;mt7612en负责5g信号,可惜本身功率较低,又没有功放,这个路由器5g信号应该很差,2.4g勉强用用。
产品级别相当于k2,这个配置放到13、14年可能算是不错。

网友B:
拍得不错,挺清晰的,芯片型号能认出来。要是能用编程器备份出固件福利大家就最好了。

网友C:
没查,目测8+64的,无线部分无外置功放,信号一般...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没查,目测8+64的,无线部分无外置功放,信号一般...

毕竟是便宜货嘛,网口都百兆的,这种路由真没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拍得不错,挺清晰的,芯片型号能认出来。要是能用编程器备份出固件福利大家就最好了。 ...

啥是编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mt7628an 性能稍弱于 mt7620a,负责2.4g,信号可能稍强于mt7620a,没有硬件加速;mt7612en负责5g信号,可惜 ...

低价产品,不要奢求太多,批发价100以下,这个价格的1200ac双频也就对标的tp 5620和水星的d121之类的,起码这个磊科是mtk的处理器,怎么着这mtk的芯片也要比缩水三贱客的螃蟹芯片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拍得不错,挺清晰的,芯片型号能认出来。要是能用编程器备份出固件福利大家就最好了。 ...

我媳妇没在家,要不然她的k40手机能拍出更好的微距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查,目测8+64的,无线部分无外置功放,信号一般...

嗯,官方写的参数也是64+8,这个我还没卖出去,进一批货打算卖。改天新到的tp三根来了再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毕竟是便宜货嘛,网口都百兆的,这种路由真没啥用

不一定哦,我前几天卖的tp的三根天线的单频百兆路由器也不错,信号2.4的穿透很厉害,给一户人家安装宽带时候放左楼梯下面了,结果2层小楼上下各屋里都能收到。

网友:
可以刷老毛子,我有个小米3c就是刷的老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