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解opple 12w led照明模组

楼主(2021-04-06):
上图,二十多一点旗舰店买的,题外话,小米的文件管理器用着真不错,难怪play上评分这么高
smb和pc传文件比较方便

两个芯片分别是935y电桥
mt7828b驱动

网友A:
5700K色温好评,不过灯板竟然是树脂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5700K色温好评,不过灯板竟然是树脂板?

是的,树脂板,不过有些颗粒的铺铜较大
三十六颗是全串的,这样每颗0.33W

网友B:
小米文件管理打开就提示:为了更加智能的管理你的文件-文件管理器需要联网    选项 同意并关闭该提示      你不同意就每次都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小米文件管理打开就提示:为了更加智能的管理你的文件-文件管理器需要联网    选项 同意并关闭该提示       ...

是不是同意连网之后,每次打开都给你看会广告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同意连网之后,每次打开都给你看会广告呢

不同意他联网,第二是设置-关于-推荐内容关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米文件管理打开就提示:为了更加智能的管理你的文件-文件管理器需要联网    选项 同意并关闭该提示       ...

我是某为的机子,play里面装的,不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