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太阳能充电电路如何改造

楼主(2021-04-06):
大家好,之前我发过帖子,朋友脑子一热想整个太阳能玩玩,太阳能板是拆车的那种买了12片,电池是一堆18650的电池,估计都是旧的,线路是利用屋顶原有的网线带到室内,建个能24小时不间断提供12V1.5A输出的通风管线。网线和电池都是现成的,太阳能板20元,控制器20元,其他的都省略掉(应该是没钱买了)。大概画个图就是这样的。

太阳能板的是按照2并,2串,最后3并方式接的,直接接在控制器上,然后20多节18650都并联在控制器上,他就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可我测了充电电流只有0.5A,这个控制器的充电电流为啥就这么点? 20多节电池能冲满电吗?然后我就想这样做

首先是考虑原有控制器充电效率太低了,喂不饱电池啊.但我的想法也总归没实践过,不知道TP4056是否支持边冲边放,是否可以从4056输出5V进行串联到控制器实现12V输出--多谢网友指出太阳能控制器不能接直流电,那么上面这个方案中还需要一个从TP4056输出到12V 的方案,请大家不吝赐教,在此先谢过了。
刚在TB上看到这个充电板
可以输出12V的,不知道是否可以直接在此并联20节电池,如果可以长期稳定使用,感觉这个最方便。

网友A:
网上找了下这板子说明书上写着只能用光伏板充电,不能用直流充电

网友B:
第一种方案,输出端不接电池,接12V风扇看下电流多大?18650盒子装4个电池是串联对吧!然后你写并联20节电池。是指并联了20个电池盒对吗?一共用了80个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种方案,输出端不接电池,接12V风扇看下电流多大?18650盒子装4个电池是串联对吧!然后你写并联20节电 ...

1 那个控制器说明写的不接电池用不了,明天我让他们试试空接风扇测下电流。刚试了下断开电池,控制器输出没电压,没有电池不行的。
2 电池盒都是4节并联的,一共用了5个电池盒,20节电池,因为是旧电池,测了都有电压和电流,容量就忽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找了下这板子说明书上写着只能用光伏板充电,不能用直流充电

哦,忘了这点了,谢谢提醒,那劳烦尊驾能否再帮我设计下,是否15V变12V,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C:
你看看控制器要求输入电压是多少,你这么接是不是输入电压太低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看看控制器要求输入电压是多少,你这么接是不是输入电压太低啊

太阳能板输入电压13V,电流至少保证2A吧,没测过,直接带12V1.5A风扇是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阳能板输入电压13V,电流至少保证2A吧,没测过,直接带12V1.5A风扇是没问题的 ...

是看控制器要求太阳能板输出多少电压,好像13V不够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