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lcd电视啥故障?更新换板

楼主(2021-04-06):
自从弄死创维电视后,收了台三星LCD,赌输了。图像不正常,也不知道是故障还是老化,调节过菜单各项,无效。准备拆看,先来咨询一下,看看各位有何建议。先谢。

网友:
我的显示器有人物脸上白光,我换个逻辑板好了

网友A:
逻辑板gamma电压问题,直接换板就行了

网友:
拆开看什么屏台湾屏也许是as15坏了

网友:
没用过三星的电视,在国内 三星还有这么个工厂生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逻辑板gamma电压问题,直接换板就行了

搜一下,20---30元之间,倒不贵,就是不知道具体哪块芯片电压不对?想折腾一下,不行再买。

楼主:
今天拆了,原来有人拆过。测过供电,4,5脚6v对比网上资料,似乎异常。供电12.7ⅴ,AⅤdd14.4Ⅴ,Ⅴss-7.4Ⅴ,3.2V也有。其间不小心,表笔可能短路了⑤⑥脚,小火花,吓一小跳,却没坏,好奇怪(也许原已坏)。不是很懂,下单买板,回头对比一下。

楼主:
今早换板子,也是淘宝拆机件,卖家说好的。换上故障依旧,卖家说是屏幕问题。我是否换一家再买一件。先咨询大伙是不是也可能是屏不行?要是就彻底废了。对比2板测过好多点电压,供电12.7ⅴ,出14.4,3.2,-7.4一致,正常。屏线处多点电压最大差异0.2Ⅴ,似乎也算一致。

网友:
也许是通病,买的哪块板子可能是坏的……

楼主:
测了一下各电压,请有经验的老师帮看看。
Ⅴcom=6.45Ⅴ低吗?最后2个gamma电压正常么?

楼主:
测了一下各电压,请有经验的老师帮看看。
Ⅴcom=6.45Ⅴ低吗?最后2个gamma电压正常么?有几个压差2ⅴ多,大部分压差0.*Ⅴ。正常??再没发现哪不对。屏是好的话,考虑再买一块板,赌最后一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