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看看这块蜗牛板子

楼主(2021-04-06):
看看这块板子,有改造的价值吗

网友:
建议升级主板,一方面这个配置比较落后了,现在14nm性能提高很多,功耗还降低不少;另一方面,蜗牛板子做工不行,之前还被狠狠的用过,不稳定,不少人都是拿到蜗牛换板子,换电源,换SSD

网友A:
到手就换电源 补全SATA桥和网卡  有啥好看的 马上买元件 开搞   第一步清理过孔焊锡  ······

网友:
小手一抖,积分我有

网友:
无非就是扩SATA和加LAN了,论坛都有人改过,参考小就行了。
本人表示蜗牛的板子还可以,买了两块都是7×24小时用到现在也没有问题。性能跑个黑群晖也足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到手就换电源 补全SATA桥和网卡  有啥好看的 马上买元件 开搞   第一步清理过孔焊锡  ······ ...

第二步 放弃

网友:
看你想用它干啥了,
反正补芯片添加sata口我是干过的。

网友:
蜗牛的板子确实不咋地

网友:
这个板子加网口不好改,有兄弟有教程吗

网友:
蜗牛板子没什么改造价值,直接换电源用就是了,ssd不需要就扔掉,有需要换个品牌货

网友:
这是用的那个U啊,支持13路SATA??

网友:
这个板子的做工是所有蜗牛里面最差的,,,而且还有一个通病就是容易烧南桥!!!!!况且这个板子的板层也是很差劲的,,焊接时间稍微久一点就鼓包了!!!!!!!!!!!

网友:
看了前面所说的,总结一下,没有改造的必要,J1900性能也不是太差,我还在用N2550跑软路由呢!

这个板子跑个黑群晖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