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宝上大部分的LED灯可能都虚标了

楼主(2021-04-06):
同样功率,买了几个,发现都没有实体店买的亮,不过价格比实体店便宜10-30%

网友:
因为小牌子都是按灯珠额定总功率算的,比如0.5W的灯柱,弄24串就给你算12W,但其实在驱动里恒流只有100mA左右,实际功率也就2/3,加上灯珠来路不明,质量肯定没有正经品牌稳定

网友:
肯定一点,99%都是虚标

网友:
买飞利浦 美的 欧普的不会虚标。

不过美的现在也慢慢偷工减料了,不像刚刚收购贵雅照明时那么可靠实在了

网友:
我买了几个tcl的质量还可以,就选的替换芯,几块钱,也不用灯罩直接安上了,卫生间一年多了没坏

网友:
都想着买便宜货,老板开工厂是给你们当活雷锋吗

网友:
现在好多人只要便宜,不讲质量

网友:
2室2厅灯,一共500,,, 吸顶灯。厨房用的最便宜的,几块钱的集成平板灯,几年了,还可以

网友A:
所以你应该往大的买,尽量大,20W30W 50W,然后再把驱动改小一半,因为垃圾灯驱动都过载,这样改完可用一辈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以你应该往大的买,尽量大,20W30W 50W,然后再把驱动改小一半,因为垃圾灯驱动都过载,这样改完可用一辈 ...

这个办法不错,刚买了几个LED灯头,试试效果

网友:
自从山寨LED上场,一直是这样的情况

网友:
功率大了散热压不住,其实看散热片就大致可以估算出实际的功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