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UFS3.1能DIY成U盘吗

楼主(2021-04-06):
现在想自己DIY一个U盘,向大佬们咨询一下UFS3.1的手机存储芯片可以吗?要用哪一种主控板

网友:
SM3350,JMS901

楼主:
:praise:tb上只找到SM3350的,还不支持华为手机的UFS,只有华为的拆机芯片,看来没什么用了

网友:
SM3350 大概35块钱一片 你能买到的也只有这个  jms901与PS8311很难搞到 无奈已经卖了上千个SM3350+ufs2.1了 这自然差不了

楼主:
tb卖家说华为拆下来的UFS量产后只有4M,不知道有没有解决办法,手机已经拆完,:cry:u盘做不成了

网友A:
有啊  花几千块钱买个编程器  从新分区  不然就丢了吧

楼主:
ufs3.1量产报错,芯片精灵检测盘容量是0GB,有没有大佬指点一下,是不是ufs3.1无法量产

网友:
哪里拆的ufs3.1?

网友B:
引用 楼主:
tb卖家说华为拆下来的UFS量产后只有4M,不知道有没有解决办法,手机已经拆完,u盘做不成了 ...

看下无奈大神之前分享的帖子,UFS只能读用户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下无奈大神之前分享的帖子,UFS只能读用户区的

帖子看过了,不是说用户区也是有4M的容量的吗,我这个直接就是0GB

网友C:
3350好像最高支持到UFS2.1

网友:
引用 网友C:
3350好像最高支持到UFS2.1

只有三星的3.1支持,别的好像都不行

网友(2021-09-12):
我想请教一下ufs的字库和有没有加密对开卡正常使用有没有影响

网友(2022-08-20):
搜到这里了,华为的ufs2.1可以改U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啊  花几千块钱买个编程器  从新分区  不然就丢了吧

怎么重新分区,美杜莎编程器可以重新分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