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不能冷落的群联PS3110!!!

楼主(2021-04-06):
如题,已上图,盘是"原装群联PS3110 256G容量 4贴 单颗粒 64G " 咸鱼坏盘,75收的,本来想到手拆颗粒改U,毕竟用的闪迪 19纳米 MLC颗粒,想想利用原来玩群联的基础修修跑跑分耍耍,修复群联的那种情怀,感谢老毛子,一切顺利,为大家上跑分。。。

网友:
你这盘我好想要喔
四核八通主控,平面MLC我很喜欢的主控,可惜只有大佬才有办法开卡。

很棒的一片,我只收到128的M.2:sweat:

网友A:
有开卡冶具开卡就方便/没有只能用固件生成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开卡冶具开卡就方便/没有只能用固件生成包

玩玩而已  还用治具  能玩就玩 不能就拆干!

网友B:
3110的板子做工真没的说,这种山寨的比东芝q300的都强

网友:
PS3110好像大部分的都是2D TLC的闪存,但是不像2256K那样会掉速,所以确实不错,就是开卡要比慧荣的麻烦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3110的板子做工真没的说,这种山寨的比东芝q300的都强

以前群联盘都是原厂OEM的,即使是山寨牌子也是原厂做工,自己贴个贴纸而已

网友:
你这赌赚大发了
但大多数人裤子都赌输了

网友C:
不错不错,和我这块同颗粒。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245905&extra=

网友:
简直牛X的不行,佩服佩服 !!!!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不错,和我这块同颗粒。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45905&extra= ...

超赞!!

网友(2021-07-29):
引用 网友C:
不错不错,和我这块同颗粒。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45905&extra= ...

为何相同颗粒,相同主控,固件版本不同

safm00. * / safm01. * / safm02. * - for disks with mlc flash from different manufacturers (micron / sandisk / toshiba)

理论讲应该都是用safm01.*的固件啊

网友:
联想ST510 ,SL500,SL700,  有一小部分是PS3110主控+东芝MLC    我在黄鱼淘到一块240G的,     好像是4贴还是8贴  32CE   ,  速度非常不错,就是没拆开,不知道是不是黑片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有开卡冶具开卡就方便/没有只能用固件生成包

固件修复的容易再坏不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固件修复的容易再坏不

总是有原因才会坏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总是有原因才会坏啊

最后一版固件修复了bug掉固件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最后一版固件修复了bug掉固件的问题

好吧,我一直以为是,有坏块了,掉固件的

网友(2021-12-11):
请教楼主是如何修复的,手上正有一个类似的盘

网友(2022-08-23):
情怀-执着-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