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win7如何导出个性化设置?

楼主(2021-04-06):
每次安装好win7以后,都要单独设置一遍,很麻烦,不知道能不能导出个性化设置,以后安装好系统后直接导入。

网友A:
Ghost备份,下次直接还原...

网友:
可以试试“轻松传送”

网友:
试试《小鱼儿yr系统封装优化设置辅助工具》,封装WIN10的时候用过,WIN7可能也可以!
https://www.itsk.com/thread-395949-1-1.html

网友:
同意二楼,安装完系统先设置好然后做个备份,下次需要直接还原比安装更快。

网友:
装完系统配置玩用工具打包系统成wim文件,然后转换成ESD文件,保存到优盘,以后恢复系统也就10分钟的事情!!!
推荐IT之家的优启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Ghost备份,下次直接还原...

不同硬件的电脑都能用同一个ghost备份吗?

网友:
注册表文件或自己写批处理都行,ghost也行,想要不同电脑通用的话系统需要封装一下,那些ghost系统盘就是封装过的,或者主要硬件差别不大直接ghost也凑合,不推荐,除非实在不懂稍复杂的操作

网友:
备份注册表,或者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