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虚得仿佛凝固了一样,电池内部似黑洞,求解

楼主(2021-04-06):
最近,白乐呵
发现了十年前散落的诺基亚手机电池

用数字三用表测试,惊讶的还有接近4伏电,如获至宝,高兴
刚才,将十几岁的诺基亚电池,接到电子秤上,秤毫无反应,信手,拿指针表电压档测量,也毫无反映。直到又拿出数字万用表,又测得接近4伏电

这秤以前测过,工作电流3.5毫安,就想电池有电压,内阻大到电流释放不出来,类似黑洞,电子都跑不出来了

网友A:
放太久了,先充一下电

网友:
好熟悉的电池,上个月刚买了个,装诺基亚7370上做备用机了,只是现在新电池也不耐用。

网友B:
可能你的指针表电压档坏了或者选择的量程太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你的指针表电压档坏了或者选择的量程太大

像撸主这种情况怎么判断电池好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太久了,先充一下电

咱们爱好者,不缺各种测试条件
对它充电,非常搞笑,4.2伏特2微安
不断增加电压,最后,达到5微安

网友:
容量基本很小了!

网友:
用内阻仪测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咱们爱好者,不缺各种测试条件
对它充电,非常搞笑,4.2伏特2微安
不断增加电压,最后,达到5微安 ...

难道内部断路了?

网友:
一般而言有4伏电压的电池内阻大不到那里去,我为了给万用表配9V升压电池玩过一些闲置的手机电池,多数都是没输出电压,实际情况是保护电路截止了,单独给电芯充电还能救活,但容量也就3-7折了。内阻好像也算正常吧?因为新电池的时候内阻并没有测试过。毕竟放置了几年或者十年的都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难道内部断路了?

我分析,长时间闲置,内阻极大了
不过也说明,锂电自放电比镍氢小太多了

网友D:
诺基亚的电池不是两端是正负,中间才是负极,我感觉你是把负极接错了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诺基亚的电池不是两端是正负,中间才是负极,我感觉你是把负极接错了地方! ...

是吗?总算盼来高人你来了,今天,我试试,结果反馈这里

楼主:
12楼是高老师,事实证明
能供电电子秤了,所谓高内阻是保护板半导体形成的
不合理现象,被高老师破解了,谢谢

网友D:
十多年前的电池质量非常不错,一直没有充过电,拿出来用的时候还有不少的电量。

网友E:
接到NTC脚上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十多年前的电池质量非常不错,一直没有充过电,拿出来用的时候还有不少的电量。 ...

常理技术进步,新品还不如十年前
利益集团背后行业操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接到NTC脚上了吧

嗯,因为诺基亚特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