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求问 2246XT CE跳线

楼主(2021-04-06):
板子无丝印...咸鱼找到对比找到了tog在板子背面...
不过没找到CE跳线...有大佬知道这板子跳线嘛,....

网友:
请高手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先看看目前是啥ce布局,说不定是免跳线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看目前是啥ce布局,说不定是免跳线的呢

...双贴上颗粒后是这样的...这个板子原先是46XT+15139 256....单颗粒原先识别双通道4CE...

网友B:
你这闪存有个CE虚焊或者挂了!

楼主:
感谢大佬 23333333333333 确实是图上的标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闪存有个CE虚焊或者挂了!

确实有个虚焊2333333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