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改个笔记本专用鼠标,永不断线

楼主(2021-04-07):
看图说话

这种线,特别软

网友:
你这鼠标太强悍了
平时你去健身房就不用再练上肢了。
担心的是哪天鼠标从桌上滑落地上,会不会把笔记本也拽到地上

网友:
这,够硬啊,哈哈哈

网友:
这。。是不是鼠标移位后会自动回位?

网友:
这线够结实,能勒死狗

网友A:
 线断不断,在于铜丝的柔软,而不在于粗,

网友:
线是不断了,USB口得坏了。

50块买个罗技3系,或5系还是比较耐用的,我的M505都10年多了。

网友:
建议把USB口用0.5mm镀锌钢板进行强化

网友:
永不断线的是蓝牙鼠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线断不断,在于铜丝的柔软,而不在于粗,

楼主就喜欢粗的。

网友:
永不断线,,,还以为是和本本永远相连的特别方法

还是名符其实的线,,,,这厂家在线上加个钢丝网就可以解决的

其实有很多USB数据线里面就有钢丝网,,,还不如换个有钢丝网的,,还有屏蔽功效

网友:
就是有点累手

网友:
这...这个线可以带得动220V的鼠标

网友:
随便找一条比较长的USB充电线改也比这个好用吧

网友:
线太硬,鼠标用着会很别扭。

网友:
可不敢这么说,喝多了钢丝绳都有可能断

网友:
这也太狠了吧

网友:
不知道说啥好,就是觉得这线移动鼠标的时候一定很酸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