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K9PKGY8S7A上2258H清空问题!

楼主(2021-04-07):
本来是焊了转换贴上安国清空的,可是换了好多版本都不支持这颗粒,换903也没支持的,想着直接焊上去也许可以直接开,我也经常这样,可这次就不行了,提示坏块多,所以想请问有大佬知道58xt对应的这个颗粒固件吗!!!!

网友A:
如果不是卡download mpisp,不清空也行。报坏块多,降容试试吧。

这个颗粒双贴58H,我也只开出来250G,开不出来256。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是卡download mpisp,不清空也行。报坏块多,降容试试吧。

这个颗粒双贴58H,我也只开出来250G,开 ...

是卡pretest,我也是开的250G,搞笑的是我跑RDT可以过,还是0坏块,反而开卡开不过,我也是醉了
,大佬知道58xt的固件吗,先清空下看看

楼主:
范佬能把58h的固件给我吗,我本没有参数的,我是用K9PMGY8S7M的参数改的ID,也许问题在这
249587501@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是卡download mpisp,不清空也行。报坏块多,降容试试吧。

这个颗粒双贴58H,我也只开出来250G,开 ...

大佬不用了,我用别的固件的参数复制到720a中就开出来了,还是参数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不用了,我用别的固件的参数复制到720a中就开出来了,还是参数的问题 ...

ok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是卡download mpisp,不清空也行。报坏块多,降容试试吧。

这个颗粒双贴58H,我也只开出来250G,开 ...

开250G出来那是因为这个版本固件是这个定制的为了山寨三星/2258H有些版本就是定制的240G 250G 多数都是寨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