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谐波A轴带步进

楼主(2021-04-07):
谐波A轴一套,带全新三欧卡盘,带一个二手60步进电机,谐波减速器的型号是hd 14-50,安装口是60步进电机口。
外观一般,内部崭新。
具体看图吧。一共550包邮。需要的话直接咸鱼扫二维码。

网友A:
谁买了后可以让大家看看里面的谐波齿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谁买了后可以让大家看看里面的谐波齿轮

再往里面我就没拆了,保持原状。里面其实就是大圈齿套轴承什么的。网上有好多图片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往里面我就没拆了,保持原状。里面其实就是大圈齿套轴承什么的。网上有好多图片的。 ...

你这个谐波齿轮减速比是多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谐波齿轮减速比是多少的?

50:1,型号是HarmonicDrive cs 14-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