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千住M705含银0.8mm焊丝; 帮妹子焊接银饰,首次尝试效果不错!

楼主(2021-04-07):
妹子银饰说断了,能帮焊接试试。

焊接银?还试过,试试就试试~~~

网友:
恭喜开拓新应用,另外问问:妹子的心焊住了么?

网友:
强度差很多!银的硬度比锡高多了

网友:
没有妹子,差评!!!

网友:
除非是拉断的,否则有一个节点掉的话其他节也磨损的差不多了,只能以旧换新处理掉!!!

网友A:
哈哈,我就是这样操作的,用的也是M705  0.5 ,已经帮几个同事妹子弄过了。

网友:
我是来看妹纸的,你给我看这个?

网友:
这样玩,纯银会不会变杂了

网友:
我也这样帮人事部妹子搞过,后面上班偷溜叫她帮我看着点哈哈!

网友:
含银焊锡丝的银比例都不高,看来妹子要求也不高

网友:
加热温度有要求吗

网友:
应该用氩弧焊机点焊

网友:
妹子呢  我不是看银饰的人啊

网友:
有铅,用在贴身佩戴的上面不好哦

网友(2021-08-09):
引用 网友A:
哈哈,我就是这样操作的,用的也是M705  0.5 ,已经帮几个同事妹子弄过了。

已经帮几个同事妹子弄过了,整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