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电焊机改点焊机,进行中

楼主(2021-04-07):
看大家做点焊机的帖子看的心里痒痒的,自己也想做一个玩,,其实做好也是吃灰。。刚开始也想找个微波炉变压器,但是手边没有合适的。

某宝搜搜,没有合适的(主要是价格不合适),某鱼搜搜,有一个同城的,价格合适,但是变压器是700w的,有点不太满意。

想起来老爹那里还有个老式电焊机,平常使用次数不多,干脆就他吧。

变压器,,,,,,

电焊机是口型铁芯,尺寸21.5cm×21.5cm×8.5cm ,理论电流咱也不会算,感觉点焊机没问题。看了大神们的帖子,都说二次越粗越好,内阻越小越好,那就按‘粗’‘小’标准制作。二次线圈一圈是1.1v,计划绕三圈,如果做好以后,点焊效果不好,铁芯空间比较大,可以再加一圈。

单根扁铜线将近15平方,用六根并联(三根并联,首尾各压200A开口铜线鼻,另外三根和这个一样),15平方×6=90平方。大概90平方,绕三圈。
输出线用两根16平方多股软铜线并联,两头压铜线鼻。手柄用铜排,铜排具体尺寸还没测量,但是足够用。

控制板,,,,,,,

既然是做着玩成本越低越好,控制板用的单脉冲,28.1控制大功率可控硅那款,可控硅用的是300A单向可控硅(免费借的),用了两个组成一个双向的,由于300A的可控硅需要夹具才能使用,又用不锈钢管,不锈钢螺丝等材料制作了一个大功率可控硅的夹具。夹具做好以后,还得把夹具和可控硅之间的绝缘做好,用厚绝缘板切成差不多大小的正方形,切了三个,做为可控硅和夹具之间的绝缘。

大功率可控硅的输入和输出是靠夹具也就是散热器接线的,咱这个如果靠夹具输入输出就短路了,所以切割了三个正方形的绝缘板,用厚铜皮剪了三个圆形,每个圆形留了两个小尾巴,用PTC加热器辅助升温,用电烙铁把三个圆形铜皮的小尾巴焊上14w硅胶导线,圆形铜皮比可控硅的直径得稍微大一点。
其实可控硅这一部分,如果有双向的更省事儿,就不需要做夹具,切割绝缘板等等这一系列操作。但是手头只有单向的,那就麻烦一点吧。图个乐趣。

焊针某宝买的进口氧化铝铜焊针,买个一个,准备从中间截断,当两个用,焊针12块钱吧好像,用了6元红包,实付6元左右。

先发这么多吧,一个人做,两手灰尘,有时拍照不方便,后边做着更新着!

网友A:
你这成本有点高啊,不如卖了废铜直接买成品!!!

网友B:
大炮打蚊子
以前也想自己搞点焊机,结果淘宝上找到100块钱的电池点焊机,真是太省事了

网友C:
重器!点焊0.5的都行了

网友D:
我也是12买了一根进口焊针截断用的,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成本有点高啊,不如卖了废铜直接买成品!!!

买成品就失去DIY的乐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硬核diy啊,

希望可以成功,功率越大,用的场合越多,但是越笨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炮打蚊子
以前也想自己搞点焊机,结果淘宝上找到100块钱的电池点焊机,真是太省事了 ...

电焊机功能还想预留,所以原电焊机的二次线我没动,又增加了点焊机绕组。折腾着玩,电池也点不了几次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器!点焊0.5的都行了

如果能点0.5就更好了,制作过程中有疑问还得请教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12买了一根进口焊针截断用的,穷啊

一样呐,成本越低越好!

网友F:
不明觉厉!但是电焊机的漏感很大呀,短路电流小,电压高,压降特性很陡呀,好像和点焊机的特性不一样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明觉厉!但是电焊机的漏感很大呀,短路电流小,电压高,压降特性很陡呀,好像和点焊机的特性不一样呀! ...

电焊机的陡降特性我也知道一点,但是不知道有没有具体的解决办法,目前我把点焊机的绕组缠绕在一次线圈的外边,这样应该会好一点。有什么办法解决陡降特性吗?

网友G:
我也有这种电焊机
学习改点焊机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有这种电焊机
学习改点焊机

临时测试了一下,可以点焊,还没完全组装好,我找了一个电脑机箱装里边

楼主:
2021.4.17,更新图片,介绍内容在图片中

脚踏开关用的行程开关,点焊机输出线用的32平方软铜线,焊电池肯定没问题,焊稍微厚一点的东西,有点力不从心,大电流下可能输出线有点细,不太好用,后期还会继续把二次线加粗,再找点32平方的软铜线并上。

网友H:
用焊把绕次级更简便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焊把绕次级更简便

就地取材,焊把线没那么多。

网友I:
不是家里住着2000平米大别墅,都没地方放这玩意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是家里住着2000平米大别墅,都没地方放这玩意

看大家做点焊机看的心里痒痒的,做一个试试吧,没想到成功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