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修JN5610定时器

楼主(2021-04-07):
同事拿来一个定时器,说坏了,看有修理的价值吗,拆解如下图

手绘下图,IC型号被打磨掉了。

目测R2烧毁,测试整流桥内部有2个击穿了,下一步准备从废弃的手机充电器上找个整流桥,R2不知阻值,查有关资料用100欧的替换,修好后再更新帖子。

网友:
改成wifi的吧

网友A:
淘宝该产品反馈易损很多
可能设计有问题
芯片打磨在哪个环节呢?
化学打磨吧?
我的电磁炉芯片也打磨了
我看象无痕打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淘宝该产品反馈易损很多
可能设计有问题
芯片打磨在哪个环节呢?

采购的无字的ic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采购的无字的ic

你的解释商业合理
龙芯拿摩托芯片雇民工打磨
才是真正的芯片打磨

楼主:
昨晚修好了,整流桥拆下来测试没问题,但也换了一个旧手机的拆机件,电阻用50欧的替换,试用正常。测Z!两端5v多点,Z2两端19v多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解释商业合理
龙芯拿摩托芯片雇民工打磨
才是真正的芯片打磨

龙芯是正经做芯片的,你说哪个是不是汉芯事件,不过现在很多公司在做产品时为了防止竞争对手防止,会对所用的芯片做打磨处理,或者直接用无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解释商业合理
龙芯拿摩托芯片雇民工打磨
才是真正的芯片打磨

那是汉芯好吗?!

楼主:
再添故事,在家空载2小时测试没问题交给同事,第2天带回来说还是不行,插到插座上发现,按一下按钮指示灯一闪就灭,拆开一看是电容爆了。实际上这东西没啥维修价值,对初学者来说纯属乐趣。在某宝上给他买了个新的,有空找个电容试一试,是334的,不一定有同样大的,也不知道可行吗?

网友(2021-09-13):
看着很简单的样子,是有修理价值的。

网友(2022-05-24):
这要是用单片机,里面程序又克隆不了,有字也无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