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电源的5v输出能否直接给手机充电?

楼主(2021-04-07):
同标题求教,会否电流太大?

网友:
电脑主板USB口输出电流不会超过1A吧,我就知道会充电很慢

网友:
恰恰相反,电流很小,我测试过,一般不会超过一安培

网友A:
手机识别为usb,充电电流不大于250ma.
现在的手机充电电流取决于协议,协议不对,你就是5v100A也没有毛用。

网友:
可以,但是usb这端没识别芯片就只会以最低充电速度5v 0.5a开冲,usb头d+ d-短接可以提到1A,再高就必须要识别芯片了

楼主:
各位可能误会我的意思了,我是想在电脑电源的5v输出端接上手机的充电线而不是接电脑机箱的usb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识别为usb,充电电流不大于250ma.
现在的手机充电电流取决于协议,协议不对,你就是5v100A也没有毛用。 ...

手机也有快充的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机也有快充的呀

5楼和7楼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快充需要手机,数据线和充电头3者搭配。
电脑5V输出没有充电头的快充功能,光有数据线和手机,是不能输出大电流的。必须在电脑电源后面搭配充电协议芯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可能误会我的意思了,我是想在电脑电源的5v输出端接上手机的充电线而不是接电脑机箱的usb接口 ...

这是肯定可以的,相当于用5伏电源供电USB接头了,但由于电脑电源只是稳定的5伏输出,接手机一般都是大约只能维持500mA的充电电流,这是由手机端控制的。
一般支持1.0版快充协议的充电头都有自动电压补偿功能,就是随着充电电流增大,充电头端的输出电压会增高,实测甚至会增高到5.2---5.5伏左右,手机端会允许充电电流最大达到2A。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ATX电源的5伏,不是USB的5伏。可以充的,速度取决于充电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