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块32X64点阵屏幕是啥问题

楼主(2021-04-07):
折腾完P10,现在闲鱼上淘了2块屏,一个单色的3264,一个双色的屏3264,开始显示正常,前几天回去,闻到有点糊味。。。这下不妙了,5v的电源烧了。。。之后问题就来了,发现单色的不显示,屏幕驱动是正常的138+595+4953驱动,后来在淘宝上买了相应的芯片换了一下,红框的芯片都换成了新的芯片(3号的保护芯片拆了,是74HC04D),
现在显示成这样,1~8行没有问题,8~16没有显示:

因为写的测试程序,开始怀疑是程序有问题,折腾了半天还是不行,后来接了另一块屏,没有问题。。。

这个单色屏是大概是啥问题呀

网友A:
点数太少了,显示效果粗糙,放在房间里就是光污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数太少了,显示效果粗糙,放在房间里就是光污染

......32*64 还行吧

网友B:
负责行扫的电路出问题,查查138和4953,一般4953mos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负责行扫的电路出问题,查查138和4953,一般4953mos烧了

4953 换的是新的,138也换了,现在纳闷呢

网友C:
有旧件换就修,不然元件加邮费 在加点钱又可以要 个二手屏了。

网友D:
4593的1、3脚是否有5V电压;138的EN脚(4、5脚)电压是否跳动,16脚电压是否有5V。

楼主:
引用 网友D:
4593的1、3脚是否有5V电压;138的EN脚(4、5脚)电压是否跳动,16脚电压是否有5V。 ...

我回去测试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旧件换就修,不然元件加邮费 在加点钱又可以要 个二手屏了。

嘿嘿,这样体会不到折腾的乐趣,哈哈

网友E:
检查245看看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检查245看看有没有问题

懒得一个一个试了,全都换了一下

楼主:
全都换了一遍,结果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