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助LED升压芯片型号,丝印BT=BOU,6个引脚

楼主(2021-04-07):
这是一个5寸屏的背光驱动芯片,丝印如题,已知实物电路与背光芯片PT4103相同,希望有了解这个芯片的坛友帮忙指点一下,先致谢意!

网友A:
RT9293BGJ6  小包装、高性能,异步升压的WLED驱动器
类型:DC DC 稳压器
拓扑:升压(升压)
内部开关:是
输出数:1
电压 - 供电(最低):2.5V
电压 -?供电(最高):5.5V
电流 - 输出/通道:1.2A(开关)
频率:1MHz
调光:PWM
应用:背光
工作温度:-40°C ~ 85°C(TA)
安装类型:表面贴装
封装/外壳:SOT-23-6 细型,TSOT-23-6
供应商器件封装:TSOT-23-6
补充一下:丝印型号是BT

楼主:
引用 网友A:
RT9293BGJ6  小包装、高性能,异步升压的WLED驱动器
类型:DC DC 稳压器
拓扑:升压(升压)

非常感谢你的资料,我百度了好久也没有对上型号,再谢!!

网友B:
淘宝也能充当搜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也能充当搜索器

多谢指点,学习了。

网友(2021-06-22):
半导小芯  app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