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模拟IIC问题,求大佬帮帮忙!

楼主(2021-04-07):
我用的是C51单片机,我现在单片机有两个IIC设备,一个在P1.0和P1.1口,另一个在P2.6和P2.7口,我怎么用一个IIC.c分别驱动这两个口的外设啊,两个口同时用sbit定义后,报错,不能用,求大佬指导下小弟,先谢谢了!!!

网友A:
有一个IIC 不可以吗?IIC总线可以连接多个设备的。

网友B:
i2c可以把所有设备接到相同的接口上, 它们都有各自的地址

网友C:
2个I2C设备(不是相同的设备,相同的设备也可以通过选址实现)可以挂在一条总线上的。不需要2组总线。
I2C设备都有设备地址的,所以一般都用一组总线,先发送地址,等待设备应答,然后再通信。
建议你还是先好好学习一下I2C的实现原理再动手实践。

网友D:
简单做法:再写一个IIC.c驱动另一个IIC
使用面向对象的编程方法:用结构体封装IIC.c的驱动函数,驱动中对于GPIO的操作也换成函数指针的形式。最后针对每一个IIC设备进行接口实例化即可。这样不管有多少个IIC设备,驱动是一样的,只是实例化的硬件接口不同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飞线联通

网友:
你重复定义当然报错了。要定义相对应不同的SCL和SDA。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简单做法:再写一个IIC.c驱动另一个IIC
使用面向对象的编程方法:用结构体封装IIC.c的驱动函数,驱动中对于 ...

Keil 支持这样的高级应用吗?我印象中Keil好像只支持标准C,无法用C++的方法。

网友:
报错,你倒是把错误码上来啊,或者程序

网友E:
引用 网友A:
Keil 支持这样的高级应用吗?我印象中Keil好像只支持标准C,无法用C++的方法。 ...

这个面向对象毫无关系,只不过把端口/引脚当成函数的参数处理,或者定义成全局变量,函数里直接使用全局变量,原先习惯用宏定义

网友:
一个在P1.0和P1.1口,另一个在P2.6和P2.7口
教你一个笨方法: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_Nop()  _nop_()        /*定义空指令*/
                                                  /*端口位定义*/

sbit SDA1=P1^0;
sbit SCL1=P1^1;

sbit SDA2=P2^6;
sbit SCL2=P2^7;
bit ack1;          /*应答标志位*/
bit ack2;          /*应答标志位*/
/******以下是两个IIC设备用的分开的IIC模拟代码*******/

<p style="list-style: none; margin: 0px; padding: 0.5em 0px; color: rgb(51, 51, 51); text-transform: none; text-indent: 0px; letter-spacing: normal; font-family: 微软雅黑, 黑体, 宋体; font-size: 18.2px; font-style: normal; font-weight: 400; word-spacing: 0px; white-space: normal; box-sizing: border-box; orphans: 2; widows: 2; background-color: rgb(255, 255, 255); font-variant-ligatures: normal; font-variant-caps: normal; -webkit-text-stroke-width: 0px; text-decoration-thickness: initial; text-decoration-style: initial; text-decoration-color: initial;">/*******************************************************************
                     起动总线函数
函数原型: void  Start_I2c1();
功能:       启动I2C总线,即发送I2C起始条件.

********************************************************************/
void Start_I2c1()
{
  SDA1=1;   /*发送起始条件的数据信号*/
  _Nop();
  SCL1=1;
  _Nop();    /*起始条件建立时间大于4.7us,延时*/
  _Nop();
  _Nop();
  _Nop();
  _Nop();
  SDA1=0;   /*发送起始信号*/
  _Nop();    /* 起始条件锁定时间大于4μs*/
  _Nop();
  _Nop();
  _Nop();
  _Nop();
  SCL1=0;   /*钳住I2C总线,准备发送或接收数据 */
  _Nop();
  _Nop();
}</p><p style="list-style: none; margin: 0px; padding: 0.5em 0px; color: rgb(51, 51, 51); text-transform: none; text-indent: 0px; letter-spacing: normal; font-family: 微软雅黑, 黑体, 宋体; font-size: 18.2px; font-style: normal; font-weight: 400; word-spacing: 0px; white-space: normal; box-sizing: border-box; orphans: 2; widows: 2; background-color: rgb(255, 255, 255); font-variant-ligatures: normal; font-variant-caps: normal; -webkit-text-stroke-width: 0px; text-decoration-thickness: initial; text-decoration-style: initial; text-decoration-color: initial;"> </p><p style="list-style: none; margin: 0px; padding: 0.5em 0px; color: rgb(51, 51, 51); text-transform: none; text-indent: 0px; letter-spacing: normal; font-family: 微软雅黑, 黑体, 宋体; font-size: 18.2px; font-style: normal; font-weight: 400; word-spacing: 0px; white-space: normal; box-sizing: border-box; orphans: 2; widows: 2; background-color: rgb(255, 255, 255); font-variant-ligatures: normal; font-variant-caps: normal; -webkit-text-stroke-width: 0px; text-decoration-thickness: initial; text-decoration-style: initial; text-decoration-color: initial;">
/*******************************************************************
                      结束总线函数
函数原型: void  Stop_I2c()1;
功能:       结束I2C总线,即发送I2C结束条件.

********************************************************************/
void Stop_I2c1()
{
  SDA1=0;  /*发送结束条件的数据信号*/
  _Nop();   /*发送结束条件的时钟信号*/
  SCL1=1;  /*结束条件建立时间大于4μs*/
  _Nop();
  _Nop();
  _Nop();
  _Nop();
  _Nop();
  SDA1=1;  /*发送I2C总线结束信号*/
  _Nop();
  _Nop();
  _Nop();
  _Nop();
}</p><p style="list-style: none; margin: 0px; padding: 0.5em 0px; color: rgb(51, 51, 51); text-transform: none; text-indent: 0px; letter-spacing: normal; font-family: 微软雅黑, 黑体, 宋体; font-size: 18.2px; font-style: normal; font-weight: 400; word-spacing: 0px; white-space: normal; box-sizing: border-box; orphans: 2; widows: 2; background-color: rgb(255, 255, 255); font-variant-ligatures: normal; font-variant-caps: normal; -webkit-text-stroke-width: 0px; text-decoration-thickness: initial; text-decoration-style: initial; text-decoration-color: initial;"> </p><p style="list-style: none; margin: 0px; padding: 0.5em 0px; color: rgb(51, 51, 51); text-transform: none; text-indent: 0px; letter-spacing: normal; font-family: 微软雅黑, 黑体, 宋体; font-size: 18.2px; font-style: normal; font-weight: 400; word-spacing: 0px; white-space: normal; box-sizing: border-box; orphans: 2; widows: 2; background-color: rgb(255, 255, 255); font-variant-ligatures: normal; font-variant-caps: normal; -webkit-text-stroke-width: 0px; text-decoration-thickness: initial; text-decoration-style: initial; text-decoration-color: initial;">
/*******************************************************************
                 字节数据传送函数
函数原型: void  SendByte(uchar c);
功能:  将数据c发送出去,可以是地址,也可以是数据,发完后等待应答,并对
     此状态位进行操作.(不应答或非应答都使ack=0 假)
     发送数据正常,ack=1; ack=0表示被控器无应答或损坏。
********************************************************************/
void  SendByte1(uchar c)
{
uchar BitCnt;

for(BitCnt=0;BitCnt<8;BitCnt++)  /*要传送的数据长度为8位*/
    {
     if((c<<BitCnt)&0x80)SDA1=1;   /*判断发送位*/
       else  SDA1=0;
     _Nop();
     SCL1=1;               /*置时钟线为高,通知被控器开始接收数据位*/
      _Nop();
      _Nop();               /*保证时钟高电平周期大于4μs*/
      _Nop();
      _Nop();
      _Nop();
     SCL1=0;
    }

    _Nop();
    _Nop();
    SDA1=1;               /*8位发送完后释放数据线,准备接收应答位*/
    _Nop();
    _Nop();
    SCL1=1;
    _Nop();
    _Nop();
    _Nop();
    if(SDA1==1)ack1=0;
       else ack1=1;        /*判断是否接收到应答信号*/
    SCL1=0;
    _Nop();
    _Nop();
}</p><p style="list-style: none; margin: 0px; padding: 0.5em 0px; color: rgb(51, 51, 51); text-transform: none; text-indent: 0px; letter-spacing: normal; font-family: 微软雅黑, 黑体, 宋体; font-size: 18.2px; font-style: normal; font-weight: 400; word-spacing: 0px; white-space: normal; box-sizing: border-box; orphans: 2; widows: 2; background-color: rgb(255, 255, 255); font-variant-ligatures: normal; font-variant-caps: normal; -webkit-text-stroke-width: 0px; text-decoration-thickness: initial; text-decoration-style: initial; text-decoration-color: initial;"> </p><p style="list-style: none; margin: 0px; padding: 0.5em 0px; color: rgb(51, 51, 51); text-transform: none; text-indent: 0px; letter-spacing: normal; font-family: 微软雅黑, 黑体, 宋体; font-size: 18.2px; font-style: normal; font-weight: 400; word-spacing: 0px; white-space: normal; box-sizing: border-box; orphans: 2; widows: 2; background-color: rgb(255, 255, 255); font-variant-ligatures: normal; font-variant-caps: normal; -webkit-text-stroke-width: 0px; text-decoration-thickness: initial; text-decoration-style: initial; text-decoration-color: initial;"> </p><p style="list-style: none; margin: 0px; padding: 0.5em 0px; color: rgb(51, 51, 51); text-transform: none; text-indent: 0px; letter-spacing: normal; font-family: 微软雅黑, 黑体, 宋体; font-size: 18.2px; font-style: normal; font-weight: 400; word-spacing: 0px; white-space: normal; box-sizing: border-box; orphans: 2; widows: 2; background-color: rgb(255, 255, 255); font-variant-ligatures: normal; font-variant-caps: normal; -webkit-text-stroke-width: 0px; text-decoration-thickness: initial; text-decoration-style: initial; text-decoration-color: initial;">
/*******************************************************************
                 字节数据传送函数
函数原型: uchar  RcvByte1();
功能:  用来接收从器件传来的数据,并判断总线错误(不发应答信号),
     发完后请用应答函数。
********************************************************************/
uchar  RcvByte1()
{
  uchar retc;
  uchar BitCnt;

  retc=0;
  SDA1=1;             /*置数据线为输入方式*/
  for(BitCnt=0;BitCnt<8;BitCnt++)
      {
        _Nop();
        SCL1=0;       /*置时钟线为低,准备接收数据位*/
        _Nop();
        _Nop();         /*时钟低电平周期大于4.7μs*/
        _Nop();
        _Nop();
        _Nop();
        SCL1=1;       /*置时钟线为高使数据线上数据有效*/
        _Nop();
        _Nop();
        retc=retc<<1;
        if(SDA1==1)retc=retc+1; /*读数据位,接收的数据位放入retc中 */
        _Nop();
        _Nop();
      }
  SCL1=0;
  _Nop();
  _Nop();
  return(retc);
}</p><p style="list-style: none; margin: 0px; padding: 0.5em 0px; color: rgb(51, 51, 51); text-transform: none; text-indent: 0px; letter-spacing: normal; font-family: 微软雅黑, 黑体, 宋体; font-size: 18.2px; font-style: normal; font-weight: 400; word-spacing: 0px; white-space: normal; box-sizing: border-box; orphans: 2; widows: 2; background-color: rgb(255, 255, 255); font-variant-ligatures: normal; font-variant-caps: normal; -webkit-text-stroke-width: 0px; text-decoration-thickness: initial; text-decoration-style: initial; text-decoration-color: initial;"> </p><p style="list-style: none; margin: 0px; padding: 0.5em 0px; color: rgb(51, 51, 51); text-transform: none; text-indent: 0px; letter-spacing: normal; font-family: 微软雅黑, 黑体, 宋体; font-size: 18.2px; font-style: normal; font-weight: 400; word-spacing: 0px; white-space: normal; box-sizing: border-box; orphans: 2; widows: 2; background-color: rgb(255, 255, 255); font-variant-ligatures: normal; font-variant-caps: normal; -webkit-text-stroke-width: 0px; text-decoration-thickness: initial; text-decoration-style: initial; text-decoration-color: initial;">
/********************************************************************
                     应答子函数
原型:  void Ack_I2c1(bit a);

功能:主控器进行应答信号,(可以是应答或非应答信号)
********************************************************************/
void Ack_I2c1(bit a)
{

  if(a==0)SDA1=0;     /*在此发出应答或非应答信号 */
        else SDA1=1;
  _Nop();
  _Nop();
  _Nop();
  SCL1=1;
    _Nop();
    _Nop();              /*时钟低电平周期大于4μs*/
    _Nop();
    _Nop();
    _Nop();
SCL1=0;                /*清时钟线,钳住I2C总线以便继续接收*/
    _Nop();
    _Nop();
}</p><p>/************************设备2******************************************************************/</p><p style="list-style: none; margin: 0px; padding: 0.5em 0px; color: rgb(51, 51, 51); text-transform: none; text-indent: 0px; letter-spacing: normal; font-family: 微软雅黑, 黑体, 宋体; font-size: 18.2px; font-style: normal; font-weight: 400; word-spacing: 0px; white-space: normal; box-sizing: border-box; orphans: 2; widows: 2; background-color: rgb(255, 255, 255); font-variant-ligatures: normal; font-variant-caps: normal; -webkit-text-stroke-width: 0px; text-decoration-thickness: initial; text-decoration-style: initial; text-decoration-color: initial;">/*******************************************************************
                     起动总线函数
函数原型: void  Start_I2c2();
功能:       启动I2C总线,即发送I2C起始条件.

********************************************************************/
void Start_I2c2()
{
  SDA2=1;   /*发送起始条件的数据信号*/
  _Nop();
  SCL2=1;
  _Nop();    /*起始条件建立时间大于4.7us,延时*/
  _Nop();
  _Nop();
  _Nop();
  _Nop();
  SDA2=0;   /*发送起始信号*/
  _Nop();    /* 起始条件锁定时间大于4μs*/
  _Nop();
  _Nop();
  _Nop();
  _Nop();
  SCL2=0;   /*钳住I2C总线,准备发送或接收数据 */
  _Nop();
  _Nop();
}</p><p style="list-style: none; margin: 0px; padding: 0.5em 0px; color: rgb(51, 51, 51); text-transform: none; text-indent: 0px; letter-spacing: normal; font-family: 微软雅黑, 黑体, 宋体; font-size: 18.2px; font-style: normal; font-weight: 400; word-spacing: 0px; white-space: normal; box-sizing: border-box; orphans: 2; widows: 2; background-color: rgb(255, 255, 255); font-variant-ligatures: normal; font-variant-caps: normal; -webkit-text-stroke-width: 0px; text-decoration-thickness: initial; text-decoration-style: initial; text-decoration-color: initial;"> </p><p style="list-style: none; margin: 0px; padding: 0.5em 0px; color: rgb(51, 51, 51); text-transform: none; text-indent: 0px; letter-spacing: normal; font-family: 微软雅黑, 黑体, 宋体; font-size: 18.2px; font-style: normal; font-weight: 400; word-spacing: 0px; white-space: normal; box-sizing: border-box; orphans: 2; widows: 2; background-color: rgb(255, 255, 255); font-variant-ligatures: normal; font-variant-caps: normal; -webkit-text-stroke-width: 0px; text-decoration-thickness: initial; text-decoration-style: initial; text-decoration-color: initial;">
/*******************************************************************
                      结束总线函数
函数原型: void  Stop_I2c2();
功能:       结束I2C总线,即发送I2C结束条件.

********************************************************************/
void Stop_I2c2()
{
  SDA2=0;  /*发送结束条件的数据信号*/
  _Nop();   /*发送结束条件的时钟信号*/
  SCL2=1;  /*结束条件建立时间大于4μs*/
  _Nop();
  _Nop();
  _Nop();
  _Nop();
  _Nop();
  SDA2=1;  /*发送I2C总线结束信号*/
  _Nop();
  _Nop();
  _Nop();
  _Nop();
}</p><p style="list-style: none; margin: 0px; padding: 0.5em 0px; color: rgb(51, 51, 51); text-transform: none; text-indent: 0px; letter-spacing: normal; font-family: 微软雅黑, 黑体, 宋体; font-size: 18.2px; font-style: normal; font-weight: 400; word-spacing: 0px; white-space: normal; box-sizing: border-box; orphans: 2; widows: 2; background-color: rgb(255, 255, 255); font-variant-ligatures: normal; font-variant-caps: normal; -webkit-text-stroke-width: 0px; text-decoration-thickness: initial; text-decoration-style: initial; text-decoration-color: initial;"> </p><p style="list-style: none; margin: 0px; padding: 0.5em 0px; color: rgb(51, 51, 51); text-transform: none; text-indent: 0px; letter-spacing: normal; font-family: 微软雅黑, 黑体, 宋体; font-size: 18.2px; font-style: normal; font-weight: 400; word-spacing: 0px; white-space: normal; box-sizing: border-box; orphans: 2; widows: 2; background-color: rgb(255, 255, 255); font-variant-ligatures: normal; font-variant-caps: normal; -webkit-text-stroke-width: 0px; text-decoration-thickness: initial; text-decoration-style: initial; text-decoration-color: initial;">
/*******************************************************************
                 字节数据传送函数
函数原型: void  SendByte2(uchar c);
功能:  将数据c发送出去,可以是地址,也可以是数据,发完后等待应答,并对
     此状态位进行操作.(不应答或非应答都使ack=0 假)
     发送数据正常,ack=1; ack=0表示被控器无应答或损坏。
********************************************************************/
void  SendByte2(uchar c)
{
uchar BitCnt;

for(BitCnt=0;BitCnt<8;BitCnt++)  /*要传送的数据长度为8位*/
    {
     if((c<<BitCnt)&0x80)SDA2=1;   /*判断发送位*/
       else  SDA2=0;
     _Nop();
     SCL2=1;               /*置时钟线为高,通知被控器开始接收数据位*/
      _Nop();
      _Nop();               /*保证时钟高电平周期大于4μs*/
      _Nop();
      _Nop();
      _Nop();
     SCL2=0;
    }

    _Nop();
    _Nop();
    SDA2=1;               /*8位发送完后释放数据线,准备接收应答位*/
    _Nop();
    _Nop();
    SCL2=1;
    _Nop();
    _Nop();
    _Nop();
    if(SDA2==1)ack2=0;
       else ack2=1;        /*判断是否接收到应答信号*/
    SCL2=0;
    _Nop();
    _Nop();
}</p><p style="list-style: none; margin: 0px; padding: 0.5em 0px; color: rgb(51, 51, 51); text-transform: none; text-indent: 0px; letter-spacing: normal; font-family: 微软雅黑, 黑体, 宋体; font-size: 18.2px; font-style: normal; font-weight: 400; word-spacing: 0px; white-space: normal; box-sizing: border-box; orphans: 2; widows: 2; background-color: rgb(255, 255, 255); font-variant-ligatures: normal; font-variant-caps: normal; -webkit-text-stroke-width: 0px; text-decoration-thickness: initial; text-decoration-style: initial; text-decoration-color: initial;"> </p><p style="list-style: none; margin: 0px; padding: 0.5em 0px; color: rgb(51, 51, 51); text-transform: none; text-indent: 0px; letter-spacing: normal; font-family: 微软雅黑, 黑体, 宋体; font-size: 18.2px; font-style: normal; font-weight: 400; word-spacing: 0px; white-space: normal; box-sizing: border-box; orphans: 2; widows: 2; background-color: rgb(255, 255, 255); font-variant-ligatures: normal; font-variant-caps: normal; -webkit-text-stroke-width: 0px; text-decoration-thickness: initial; text-decoration-style: initial; text-decoration-color: initial;"> </p><p style="list-style: none; margin: 0px; padding: 0.5em 0px; color: rgb(51, 51, 51); text-transform: none; text-indent: 0px; letter-spacing: normal; font-family: 微软雅黑, 黑体, 宋体; font-size: 18.2px; font-style: normal; font-weight: 400; word-spacing: 0px; white-space: normal; box-sizing: border-box; orphans: 2; widows: 2; background-color: rgb(255, 255, 255); font-variant-ligatures: normal; font-variant-caps: normal; -webkit-text-stroke-width: 0px; text-decoration-thickness: initial; text-decoration-style: initial; text-decoration-color: initial;">
/*******************************************************************
                 字节数据传送函数
函数原型: uchar  RcvByte2();
功能:  用来接收从器件传来的数据,并判断总线错误(不发应答信号),
     发完后请用应答函数。
********************************************************************/
uchar  RcvByte()
{
  uchar retc;
  uchar BitCnt;

  retc=0;
  SDA2=1;             /*置数据线为输入方式*/
  for(BitCnt=0;BitCnt<8;BitCnt++)
      {
        _Nop();
        SCL2=0;       /*置时钟线为低,准备接收数据位*/
        _Nop();
        _Nop();         /*时钟低电平周期大于4.7μs*/
        _Nop();
        _Nop();
        _Nop();
        SCL2=1;       /*置时钟线为高使数据线上数据有效*/
        _Nop();
        _Nop();
        retc=retc<<1;
        if(SDA2==1)retc=retc+1; /*读数据位,接收的数据位放入retc中 */
        _Nop();
        _Nop();
      }
  SCL2=0;
  _Nop();
  _Nop();
  return(retc);
}</p><p style="list-style: none; margin: 0px; padding: 0.5em 0px; color: rgb(51, 51, 51); text-transform: none; text-indent: 0px; letter-spacing: normal; font-family: 微软雅黑, 黑体, 宋体; font-size: 18.2px; font-style: normal; font-weight: 400; word-spacing: 0px; white-space: normal; box-sizing: border-box; orphans: 2; widows: 2; background-color: rgb(255, 255, 255); font-variant-ligatures: normal; font-variant-caps: normal; -webkit-text-stroke-width: 0px; text-decoration-thickness: initial; text-decoration-style: initial; text-decoration-color: initial;"> </p><p style="list-style: none; margin: 0px; padding: 0.5em 0px; color: rgb(51, 51, 51); text-transform: none; text-indent: 0px; letter-spacing: normal; font-family: 微软雅黑, 黑体, 宋体; font-size: 18.2px; font-style: normal; font-weight: 400; word-spacing: 0px; white-space: normal; box-sizing: border-box; orphans: 2; widows: 2; background-color: rgb(255, 255, 255); font-variant-ligatures: normal; font-variant-caps: normal; -webkit-text-stroke-width: 0px; text-decoration-thickness: initial; text-decoration-style: initial; text-decoration-color: initial;">
/********************************************************************
                     应答子函数
原型:  void Ack_I2c2(bit a);

功能:主控器进行应答信号,(可以是应答或非应答信号)
********************************************************************/
void Ack_I2c2(bit a)
{

  if(a==0)SDA2=0;     /*在此发出应答或非应答信号 */
        else SDA2=1;
  _Nop();
  _Nop();
  _Nop();
  SCL2=1;
    _Nop();
    _Nop();              /*时钟低电平周期大于4μs*/
    _Nop();
    _Nop();
    _Nop();
SCL2=0;                /*清时钟线,钳住I2C总线以便继续接收*/
    _Nop();
    _Nop();
}</p><p>
</p><p> </p>

方法虽笨,但是可以帮助你解决当前的问题。单总线挂接多设备的方法,以后再学。先解决有无的问题。

网友:
一个在P1.0和P1.1口,另一个在P2.6和P2.7口
教你一个笨方法: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_Nop()  _nop_()        /*定义空指令*/
                                                  /*端口位定义*/

sbit SDA1=P1^0;
sbit SCL1=P1^1;

sbit SDA2=P2^6;
sbit SCL2=P2^7;
bit ack1;          /*应答标志位*/
bit ack2;          /*应答标志位*/
/******以下是两个IIC设备用的分开的IIC模拟代码*******/

<p>/*******************************************************************
                     起动总线函数
函数原型: void  Start_I2c1();
功能:       启动I2C总线,即发送I2C起始条件.

********************************************************************/
void Start_I2c1()
{
  SDA1=1;   /*发送起始条件的数据信号*/
  _Nop();
  SCL1=1;
  _Nop();    /*起始条件建立时间大于4.7us,延时*/
  _Nop();
  _Nop();
  _Nop();
  _Nop();
  SDA1=0;   /*发送起始信号*/
  _Nop();    /* 起始条件锁定时间大于4μs*/
  _Nop();
  _Nop();
  _Nop();
  _Nop();
  SCL1=0;   /*钳住I2C总线,准备发送或接收数据 */
  _Nop();
  _Nop();

/*******************************************************************
                      结束总线函数
函数原型: void  Stop_I2c()1;
功能:       结束I2C总线,即发送I2C结束条件.

********************************************************************/
void Stop_I2c1()
{
  SDA1=0;  /*发送结束条件的数据信号*/
  _Nop();   /*发送结束条件的时钟信号*/
  SCL1=1;  /*结束条件建立时间大于4μs*/
  _Nop();
  _Nop();
  _Nop();
  _Nop();
  _Nop();
  SDA1=1;  /*发送I2C总线结束信号*/
  _Nop();
  _Nop();
  _Nop();
  _Nop();

/*******************************************************************
                 字节数据传送函数
函数原型: void  SendByte(uchar c);
功能:  将数据c发送出去,可以是地址,也可以是数据,发完后等待应答,并对
     此状态位进行操作.(不应答或非应答都使ack=0 假)
     发送数据正常,ack=1; ack=0表示被控器无应答或损坏。
********************************************************************/
void  SendByte1(uchar c)
{
uchar BitCnt;

for(BitCnt=0;BitCnt<8;BitCnt++)  /*要传送的数据长度为8位*/
    {
     if((c<<BitCnt)&0x80)SDA1=1;   /*判断发送位*/
       else  SDA1=0;
     _Nop();
     SCL1=1;               /*置时钟线为高,通知被控器开始接收数据位*/
      _Nop();
      _Nop();               /*保证时钟高电平周期大于4μs*/
      _Nop();
      _Nop();
      _Nop();
     SCL1=0;
    }

    _Nop();
    _Nop();
    SDA1=1;               /*8位发送完后释放数据线,准备接收应答位*/
    _Nop();
    _Nop();
    SCL1=1;
    _Nop();
    _Nop();
    _Nop();
    if(SDA1==1)ack1=0;
       else ack1=1;        /*判断是否接收到应答信号*/
    SCL1=0;
    _Nop();
    _Nop();

/*******************************************************************
                 字节数据传送函数
函数原型: uchar  RcvByte1();
功能:  用来接收从器件传来的数据,并判断总线错误(不发应答信号),
     发完后请用应答函数。
********************************************************************/
uchar  RcvByte1()
{
  uchar retc;
  uchar BitCnt;

  retc=0;
  SDA1=1;             /*置数据线为输入方式*/
  for(BitCnt=0;BitCnt<8;BitCnt++)
      {
        _Nop();
        SCL1=0;       /*置时钟线为低,准备接收数据位*/
        _Nop();
        _Nop();         /*时钟低电平周期大于4.7μs*/
        _Nop();
        _Nop();
        _Nop();
        SCL1=1;       /*置时钟线为高使数据线上数据有效*/
        _Nop();
        _Nop();
        retc=retc<<1;
        if(SDA1==1)retc=retc+1; /*读数据位,接收的数据位放入retc中 */
        _Nop();
        _Nop();
      }
  SCL1=0;
  _Nop();
  _Nop();
  return(retc);

/********************************************************************
                     应答子函数
原型:  void Ack_I2c1(bit a);

功能:主控器进行应答信号,(可以是应答或非应答信号)
********************************************************************/
void Ack_I2c1(bit a)
{

  if(a==0)SDA1=0;     /*在此发出应答或非应答信号 */
        else SDA1=1;
  _Nop();
  _Nop();
  _Nop();
  SCL1=1;
    _Nop();
    _Nop();              /*时钟低电平周期大于4μs*/
    _Nop();
    _Nop();
    _Nop();
SCL1=0;                /*清时钟线,钳住I2C总线以便继续接收*/
    _Nop();
    _Nop();
}</p><p>/************************设备2**********************************************************/</p><p>/*******************************************************************
                     起动总线函数
函数原型: void  Start_I2c2();
功能:       启动I2C总线,即发送I2C起始条件.

********************************************************************/
void Start_I2c2()
{
  SDA2=1;   /*发送起始条件的数据信号*/
  _Nop();
  SCL2=1;
  _Nop();    /*起始条件建立时间大于4.7us,延时*/
  _Nop();
  _Nop();
  _Nop();
  _Nop();
  SDA2=0;   /*发送起始信号*/
  _Nop();    /* 起始条件锁定时间大于4μs*/
  _Nop();
  _Nop();
  _Nop();
  _Nop();
  SCL2=0;   /*钳住I2C总线,准备发送或接收数据 */
  _Nop();
  _Nop();

/*******************************************************************
                      结束总线函数
函数原型: void  Stop_I2c2();
功能:       结束I2C总线,即发送I2C结束条件.

********************************************************************/
void Stop_I2c2()
{
  SDA2=0;  /*发送结束条件的数据信号*/
  _Nop();   /*发送结束条件的时钟信号*/
  SCL2=1;  /*结束条件建立时间大于4μs*/
  _Nop();
  _Nop();
  _Nop();
  _Nop();
  _Nop();
  SDA2=1;  /*发送I2C总线结束信号*/
  _Nop();
  _Nop();
  _Nop();
  _Nop();

/*******************************************************************
                 字节数据传送函数
函数原型: void  SendByte2(uchar c);
功能:  将数据c发送出去,可以是地址,也可以是数据,发完后等待应答,并对
     此状态位进行操作.(不应答或非应答都使ack=0 假)
     发送数据正常,ack=1; ack=0表示被控器无应答或损坏。
********************************************************************/
void  SendByte2(uchar c)
{
uchar BitCnt;

for(BitCnt=0;BitCnt<8;BitCnt++)  /*要传送的数据长度为8位*/
    {
     if((c<<BitCnt)&0x80)SDA2=1;   /*判断发送位*/
       else  SDA2=0;
     _Nop();
     SCL2=1;               /*置时钟线为高,通知被控器开始接收数据位*/
      _Nop();
      _Nop();               /*保证时钟高电平周期大于4μs*/
      _Nop();
      _Nop();
      _Nop();
     SCL2=0;
    }

    _Nop();
    _Nop();
    SDA2=1;               /*8位发送完后释放数据线,准备接收应答位*/
    _Nop();
    _Nop();
    SCL2=1;
    _Nop();
    _Nop();
    _Nop();
    if(SDA2==1)ack2=0;
       else ack2=1;        /*判断是否接收到应答信号*/
    SCL2=0;
    _Nop();
    _Nop();
}
/*******************************************************************
                 字节数据传送函数
函数原型: uchar  RcvByte2();
功能:  用来接收从器件传来的数据,并判断总线错误(不发应答信号),
     发完后请用应答函数。
********************************************************************/
uchar  RcvByte()
{
  uchar retc;
  uchar BitCnt;

  retc=0;
  SDA2=1;             /*置数据线为输入方式*/
  for(BitCnt=0;BitCnt<8;BitCnt++)
      {
        _Nop();
        SCL2=0;       /*置时钟线为低,准备接收数据位*/
        _Nop();
        _Nop();         /*时钟低电平周期大于4.7μs*/
        _Nop();
        _Nop();
        _Nop();
        SCL2=1;       /*置时钟线为高使数据线上数据有效*/
        _Nop();
        _Nop();
        retc=retc<<1;
        if(SDA2==1)retc=retc+1; /*读数据位,接收的数据位放入retc中 */
        _Nop();
        _Nop();
      }
  SCL2=0;
  _Nop();
  _Nop();
  return(retc);
}
/********************************************************************
                     应答子函数
原型:  void Ack_I2c2(bit a);

功能:主控器进行应答信号,(可以是应答或非应答信号)
********************************************************************/
void Ack_I2c2(bit a)
{

  if(a==0)SDA2=0;     /*在此发出应答或非应答信号 */
        else SDA2=1;
  _Nop();
  _Nop();
  _Nop();
  SCL2=1;
    _Nop();
    _Nop();              /*时钟低电平周期大于4μs*/
    _Nop();
    _Nop();
    _Nop();
SCL2=0;                /*清时钟线,钳住I2C总线以便继续接收*/
    _Nop();
    _Nop();
}</p><p>
</p><p> </p></p>

方法虽笨,但是可以帮助你解决当前的问题。单总线挂接多设备的方法,以后再学。先解决有无的问题。

网友:
楼上大佬…居然让我看明白了

网友:
建议不添加新的IIC代码,而是将两路合成为一路,根据器件地址分别控制就可以了,这样整体代码也简洁明了。

网友:
在iic.c里面 建一个 初始化函数 切换设备的时候 调用初始化函数 切换引脚 其他函数就可以共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面向对象毫无关系,只不过把端口/引脚当成函数的参数处理,或者定义成全局变量,函数里直接使用全局变 ...

你这个还是传统的编程思想,还没领悟到什么是面向对象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个IIC 不可以吗?IIC总线可以连接多个设备的。

电路板固定了没法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i2c可以把所有设备接到相同的接口上, 它们都有各自的地址

嗯嗯,不过线路板定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2个I2C设备(不是相同的设备,相同的设备也可以通过选址实现)可以挂在一条总线上的。不需要2组总线。
I2C ...

嗯嗯,线路板是别人的,只能这么想法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简单做法:再写一个IIC.c驱动另一个IIC
使用面向对象的编程方法:用结构体封装IIC.c的驱动函数,驱动中对于 ...

大佬,有具体代码吗?我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