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帮朋友维修安桥功放TX-SV424

楼主(2021-04-07):
一个朋友拿来两台功放让我帮修修,一台安桥,一台先驱。现在先发安桥的图。

第一次接触安桥的功放,仰慕已久

内部布局工艺看着不错

上层的电路板是专门做环绕的,下面大主板是主声道

测量发现,环绕的一个声道功放管击穿

一对管子都挂了

另一路环绕的攻防管完好

机器下面带天窗的,测量了一下主声道的对管没有问题

主声道和环绕声道对管型号不一样,主声道是C5198和A1941,环绕声道是C5197和A1940,右上角的对管是坏的

0.22欧水泥电阻一侧断了 Q816三极管也烧了,三极管后面的电阻烧黑了,居然阻值正常,是2.2kΩ的

Q816是C1740,查了一下,可以用2N5551带换,但引脚顺序不同,要注意。C1740是ECB ,2N5551是EBC

三脚的水泥电阻只是一侧烧断,找了一个0.33欧并上了

找了一对三肯管C2837和A1186来替换原来的环绕管C5197和A1940

整机功耗将近40W

一共损坏的功放管一对,小三极管一只(估计是调交越失真的三极管),水泥电阻一只,试机OK

网友A:
好手艺!家里一台香槟色安桥功放插光纤接电视润色等离子电视音频,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手艺!家里一台香槟色安桥功放插光纤接电视润色等离子电视音频,哎!

音质真的不错

网友:
楼主好技术只是这功放应该有年头了。

网友B:
居然是上下烧穿了

网友C:
伟云兄修这个小菜一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居然是上下烧穿了

是的,CE直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伟云兄修这个小菜一碟~

修功放卸螺丝是个头疼的问题,螺丝太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修功放卸螺丝是个头疼的问题,螺丝太多

还好吧,进口电子产品的螺丝类型基础上都是统一两、三种而已,不容易搞混了

网友:
让我与你握别,再轻轻抽出我的手 ..啧啧

网友:
密密麻麻,看着发麻

网友:
买台这样二手的功放得多少钱啊?

网友:
楼主老大,就是厉害,真的是佩服得紧

网友:
高手搞定很轻松!

网友(2022-09-28):
好手艺,佩服,对于强迫症人来说,换同型号原件更好

网友(2022-11-30):
功放卸螺丝是个头疼的问题,螺丝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