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探讨一下,DIY制作的时候如何做 外壳或箱体,大家一般是怎样做的呢

楼主(2021-04-07):
大家在DIY制作时,如何做 外壳或箱的,一般是怎样做的呢?选择什么外壳作为 制作的外壳?
1、一般是在淘宝上购买现成的塑料箱子或成品外壳?

2、如果自己手工,制作外壳,可以选择什么材料,比如铝板,亚克力,塑料等

3、比如用铝板做外壳,用什么工具锯开铝板和螺丝攻丝,淘宝上有什么工具是比较方便 工具锯开铝板和开孔,攻丝的呢?

4、如果是选择比亚克力板,用什么工具锯开和钻洞呢?

网友:
亚克力方便,用割刀基本完美,钻孔也容易。买一个阶梯钻头基本就OK了

网友:
大点的弱电箱  复杂腔体用打印件配合

网友:
直接买箱体也不贵。。。。。

网友:
万能的防水接线盒。。。小点的几块钱,大点的十几二十几块。

楼主:
有用铝合金,自己动手做的箱体,一般是怎样的做法

网友:
上cnc,铝的,亚克力的都行

网友:
铝壳方便加工,亚克力隔离不了电磁干扰!

网友A:
同感,有时候外壳比电路难弄。

网友:
我选择放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感,有时候外壳比电路难弄。

是 啊,有时候感觉,就是这样,外壳 自己动手做,真的其它都 好像困难

网友:
外壳难配,有同感,找防水盒子

网友B:
铝合金易加工,并且壳体接地屏蔽杂波效果好。没加工设备只能用锯子锉刀老虎钳这些配合了,焊接也是大问题,不过可以用AB胶或焊接胶进行粘合,也可以用铆接或螺丝钉等方式处理,总之看个人的设计和加工能力了。附上我自己加工的铝合金WIFI中继盒子。

网友:
很小的壳子 用洞洞板是个很不错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铝合金易加工,并且壳体接地屏蔽杂波效果好。没加工设备只能用锯子锉刀老虎钳这些配合了,焊接也是大问题, ...

这个,制作效果,非常不错,跟原装的一样效果。

网友(2021-09-09):
引用 网友B:
铝合金易加工,并且壳体接地屏蔽杂波效果好。没加工设备只能用锯子锉刀老虎钳这些配合了,焊接也是大问题, ...

我擦,大神啊

网友:
铝和亚克力定制比较好,铝壳表面需要氧化,铁皮最好弄外观也好处理。外壳花力气的很并且手工工艺要好,纸板、木板也很好,还可以复合材料。

网友:
其实壳子的制作一个人一个办法,也要看你的要求是什么,如果是天天带在身上的便携设备当然要精致一点,放在桌子上或箱子里半年不用一回当然就可以粗糙一点,甚至裸奔。
就我个人来说,壳子用玻纤板、塑料板粘过;自己设计亚克力定做过;用成品塑料壳子刀刻过;用成品路由器壳子CNC过;用成品铝壳自己开孔弄过;买便宜的成品机器光用壳子也有过,当然裸奔的还是最多。具体情况具体应对,没有什么一成不变的。

网友:
电路板好做,外壳难配,我的偷懒办法,用矿泉水瓶子外壳,横竖各包一层,用热风枪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