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面粉保管经验

楼主(2021-04-07):
想自己攒个万用表9伏特锂电
才发现每一种贴片电阻都比阿宝成品升压模块贵
也就是面粉比面包馒头贵现象
数码坛友建议我拆机囤积元器件
我在拆之前,我问问大家保管拆机件的好经验
因为,面粉比面包馒头,更难管理

网友:
便宜货不值当....

网友A:
简单 找个新手大礼包 论斤称的那种 常用料都有

网友B:
电脑主板上面好多贴片电阻,老主板上去拆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 找个新手大礼包 论斤称的那种 常用料都有

你好,我是问拆下来的元器件(好比面粉)该如何分类存储,用的时候,还方便找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脑主板上面好多贴片电阻,老主板上去拆呗

你好,来源是多种多样,不愁
比如:淘汰的充电宝上面正好与升压板类似
关键,我是问拆下来的元器件(好比面粉)该如何分类存储,用的时候,还方便找出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来源是多种多样,不愁
比如:淘汰的充电宝上面正好与升压板类似
关键,我是问拆下来的元器件(好比 ...

不要拆,因为贴片元件太小了,拆下来到要用的时候反而不好找,就让它呆在板子上,要用的时候去板子上按数值找就好了,至于板子你随便找个地方专门放一起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拆,因为贴片元件太小了,拆下来到要用的时候反而不好找,就让它呆在板子上,要用的时候去板子上按数 ...

有道理,谢谢您

网友:
我的经验是,改吃米饭就好了!

网友C:
分组分层分格,然后用电脑做个表格记录。
例如A组放二极管,B组放三极管,C组放电阻。
1组10层,1层10格。这样一组就能放1个种类100个规格的元件。用表格记录存放位置,这样查找起来就方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分组分层分格,然后用电脑做个表格记录。
例如A组放二极管,B组放三极管,C组放电阻。
1组10层,1层10格。 ...

真心回复,详细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