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刚入手的 4T紫盘 和 4T酷鹰 测试对比

楼主(2021-04-07):
好久没买硬盘了,现在的硬盘价格还可以,查了一下,确定这个4T紫盘和4T酷鹰监控盘,都是垂直记录盘,价格都在460-480左右,紫盘便宜一点,各入手1个,2个刚好都是泰国产,看看哪个盘更靠谱一点。

西数紫盘,买的是圆头版的,固件应该做过优化,5400转的速度不输于5900转的酷鹰,峰值也达到200M了。

希捷酷鹰,随机读取点阵比较分散,部分时延很高。

西数紫盘,64M缓存的。

希捷酷鹰,也是64M缓存的。

西数紫盘,DG全盘扫描结果。现在的硬盘存储密度太高,尾巴部分几乎全是“良好”点,以前单碟1T的盘“良好”点可没这么多。

希捷酷鹰,DG全盘扫描结果。希捷盘片确实不如西数的质量好,良好点数字更多。但奇怪的是,我手上西数出过坏道,希捷的没出过坏道,你说怎么回事?(我主机上3块希捷ST2000DM001 2T)

另外,紫盘的时延都在31ms-47ms,酷鹰的时延都在63ms以上。我特意查了一下主机上正在跑的老希捷2T,时延也都在31ms-47ms左右。

总结:4T的盘,也不知道是几碟装的,可靠性比以前差多了,不过现在PMR盘稀有,价格也不错。就紫盘和酷鹰这2款相比,我还是比较偏向紫盘,似乎盘体靠谱一点。

网友:
这个要小心商家的文字游戏,PMR包括CMR和SMR,SMR就是叠瓦式垂直记录了

网友A:
baidu来的:很常见的一个误区是PMR和SMR的混淆,由于SMR叠瓦技术会令机械硬盘的随机读写性能雪上加霜,很多情况下厂商并不愿将其明确标识出来,反而是用PMR这样的名词来打掩护。 PMR包含了SMR和CMR,只有CMR才是传统的垂直记录

网友:
引用 网友A:
baidu来的:很常见的一个误区是PMR和SMR的混淆,由于SMR叠瓦技术会令机械硬盘的随机读写性能雪上加霜,很多 ...

头像不错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baidu来的:很常见的一个误区是PMR和SMR的混淆,由于SMR叠瓦技术会令机械硬盘的随机读写性能雪上加霜,很多 ...

这2块查过都是CMR的,64M缓存。

网友B:
淘宝上假货盘很多的,之前买到过0使用时间的3T,是用企业盘翻新的,性能不错发热严重,退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上假货盘很多的,之前买到过0使用时间的3T,是用企业盘翻新的,性能不错发热严重,退货了 ...

上海华婉琴那里入手的,华婉琴、坤心这2家货都没问题的,以前一般都在坤心买。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上海华婉琴那里入手的,华婉琴、坤心这2家货都没问题的,以前一般都在坤心买。 ...

华婉琴没搜到
坤心家我也买过 价格有些高

网友D:
网上买盘还是喜欢找京东

网友E:
你这二个都是cmr,不是smr,所有品牌硬盘是不是smr看它支持不支持trim就行了,支持trim的硬盘都是smr的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D:
网上买盘还是喜欢找京东

京东要贵上100元

网友F:
被第一批有固件BIG的ST3000DM001坑的路过,升级了固件也没用,狂出坏到。幸好数据及时导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华婉琴没搜到
坤心家我也买过 价格有些高

上海华婉琴硬盘商城

https://shop33588562.taobao.com/ ... 97.2.224322dcD0YjXJ

网友G:
存视频紫盘不错,便宜。存文件尽量别用,出问题几率极其大,有过nn块新盘就出问题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存视频紫盘不错,便宜。存文件尽量别用,出问题几率极其大,有过nn块新盘就出问题的 ...

的确  我几年前买了块2T紫盘 上机把资料拷贝进去 拷到1.5T左右突然没反应了 重开机都找不到 还好是才买的 和老板换了块希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的确  我几年前买了块2T紫盘 上机把资料拷贝进去 拷到1.5T左右突然没反应了 重开机都找不到 还好是才买的 ...

不会吧,存文件会出问题?我拿来存电影的。紫盘出货量这么大,固件有问题?用过的人来说说

楼主:
引用 网友F:
被第一批有固件BIG的ST3000DM001坑的路过,升级了固件也没用,狂出坏到。幸好数据及时导出了。 ...

当时被诟病很多的ST2000DM001,我手上有7-8块,主机上有3块,其他几块当电影存储的,没出过问题,现在7200转CMR的可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二个都是cmr,不是smr,所有品牌硬盘是不是smr看它支持不支持trim就行了,支持trim的硬盘都是smr的垃圾... ...

请教个问题,我的系统是Win7 32位的,不是64位的,4T盘只要用GPT分区(只分1个区),就能正常使用吧?没其他要注意的吧。

因为以前用XP的时候,用过3T的盘,也GPT分区了,看似正常使用,但是只要数据存储超过2T,整个盘的数据全部丢失,因为整个文件分配表全乱了,无法修复。我很担心碰到这种问题。

网友:
手里2块4T紫盘,1块酷鹰4T,存游戏用的,平时都是冷备份用的,目前都不错

网友:
我前几天新买的西数4T 到手检测时超级快,380M/s  全盘扫描不到3小时结束了。印象去年买的希捷4T要 六七个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