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为啥SATA接口固态硬盘大多都是几年前推出的产品

楼主(2021-04-07):
想入手一个新的SATA接口固态硬盘在网上看了一圈发现大多都是几年前推出的产品,是不是SATA接口固态硬盘也跟机械硬盘一样除了容量有提升其他参数很难有突破了。

网友A:
接口最高是6G,没法再提升了,所以现在要高速只能换接口

网友B:
你看看致钛去年发布的固态硬盘 分别有nvme和sata接口两个版本  受限于接口传输速率 对速度要求高的盘都是nvme(pci)的 倒是msata基本没有更新了

网友C:
SATA已经不香了     现在我不会考虑购买任何SATA硬盘  同样价格买nvme真香

网友D:
引用 网友C:
SATA已经不香了     现在我不会考虑购买任何SATA硬盘  同样价格买nvme真香

话不能说死了,你电脑有几个nvme插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口最高是6G,没法再提升了,所以现在要高速只能换接口

是给以前旧主板用的没有更高速的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致钛去年发布的固态硬盘 分别有nvme和sata接口两个版本  受限于接口传输速率 对速度要求高的盘都是nv ...

看来不用等新品了看看价格合适就买个先用着。

楼主:
引用 网友C:
SATA已经不香了     现在我不会考虑购买任何SATA硬盘  同样价格买nvme真香

但是对容量有要求的还是sata机械硬盘性价比高。

网友E:
时代变了哥们。。。。现在主力接口虽然还是SATA/但是更快更小的M2接口是流行趋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时代变了哥们。。。。现在主力接口虽然还是SATA/但是更快更小的M2接口是流行趋势 ...

是呀,现在m2接口的和sata接口的差价也越来越少了。

网友F:
M2的大文件顺序读写很快,但小文件随机读写没有太大优势。在真实应用里,系统启动,打开大应用或游戏M2还是能看到很大提高的。价格两者好像基本差不都。有插槽还是选M2的,没有的话也可以加个PCI-E的转换卡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话不能说死了,你电脑有几个nvme插槽

三个PCI E 加2个NVME槽   nvme M2可以转接到PCIE

楼主:
引用 网友F:
M2的大文件顺序读写很快,但小文件随机读写没有太大优势。在真实应用里,系统启动,打开大应用或游戏M2还是 ...

我是怕pcie转换卡的方式可能不适合做系统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怕pcie转换卡的方式可能不适合做系统盘。

是的,有的老一些的系统不支持PCI-E的启动。如果那么老,SATA的固态也就够了

网友:
nvme的pci版本需要单独占用pci通道,而同等通道数下sata印象中可以挂4个sata盘,对于高密度存储sata还是有应用场景的

网友:
sata协议和nvme协议 游戏看视频 用起来没区别 你也赶紧不出来。 除了拷数据的时候nvme速度快。。。发热也大
主盘用nvme 512g足够了 数据盘来1t sata就够了。玩高清和爱情片请用机械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