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开壳拆解一个小爱音箱电源(AD-0121200100CN-2)

楼主(2021-04-07):
线剪掉用QC欺骗到12v供电用了,比托着个插排安逸的多

话不多说,上雕刻机开壳

接口部分,厚度很厚,无奈换个地方接着开

换另一面,外壳很厚(2.3mm)

220v输入使用pcb插接的方式

做工上,中规中矩吧

使用了一颗德普微电子的DP2500P功率开关芯片

The End

网友:
不是无损开壳

网友A:
楼主的机器应该增加伞齿模块,转换成超薄砂轮切开。

网友:
雕刻机好评啊。

网友:
这个狠,大工具来搞,很震撼的效果嘛

网友B:
秀雕刻机的,哈哈哈。这种超声波焊接的要放冰箱里冷冻会拿出来一榔头就开了,无损开壳

网友:
好工具,好手艺,羡慕一屋子各式工具的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秀雕刻机的,哈哈哈。这种超声波焊接的要放冰箱里冷冻会拿出来一榔头就开了,无损开壳 ...

学习了, 以后试一下其他的

网友C:
不说雕刻机,我想问这个12V1A电源板楼主打算来做啥

网友:
这电源做工,用料看着还行,开壳缝太宽了不好恢复,不如用钢锯条和手锤。

网友:
设备真是牛皮

网友:
引用 网友B:
秀雕刻机的,哈哈哈。这种超声波焊接的要放冰箱里冷冻会拿出来一榔头就开了,无损开壳 ...

还有这种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机器应该增加伞齿模块,转换成超薄砂轮切开。

小沙轮割塑料很快会糊掉

网友:
杀鸡用牛刀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说雕刻机,我想问这个12V1A电源板楼主打算来做啥

直接扔掉啊 放着占地方

网友D:
看着还不错,感觉线材不太好,家里的已经裂开了!

网友:
楼主讲究啊,有工具就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着还不错,感觉线材不太好,家里的已经裂开了!

线材一般  就过个1A电流,线材不会太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扔掉啊 放着占地方

真浪费啊,挂着换M啊,你看商城一堆挂着卖垃圾的

网友(2022-09-01):
我看中你的雕刻机了  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