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联想Q67主板IO冒烟了

楼主(2021-04-07):
联想的Q67试显卡的时候IO冒烟了,开机无任何反应想换个新的上去看能不能行。

主板正面,看起来还是挺新的,

接口并不多,只是有个高清DP接口并无HDMI

主供电采用5相供电,及一相辅助供电。

背面除了这里有原件,其他地方都是空白

IO部份,当时开机就看到一鹭白烟飘起随后自动断电。
一周 也开不了机了。

sata接口有四个,而且有三个色,不是这色不一样是不是接了有什么区别。请大神科普一下。

上高清胶带,上助焊剂。

我上的是380度,可能温度不够高差点干掉一个焊点。

拆下的IO,新的已经网购在路上

网友:
换了这后好没好,要看结果啊!!哈哈

网友:
j机器太老了,正好换新的

网友:
有的io是带程序的,你查下看看有没有,没有随便换

网友:
老主板是有些会莫名其妙冒烟

网友A:
没用量下供电,看短路吗?

网友B:
换上去又冒烟怎么破?

网友:
主板不值钱不值得折腾,如果是为了练技术或者情怀啥的另说

网友:
IO冒烟一般3VBS不正常居多,估计南桥不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量下供电,看短路吗?

量过了,电压都正常,开机针有3.3,就是 没有波形

楼主:
装好的样子,

装上I5试机一切正常

网友:
楼主像这个板全部的USB接口不起作用是什么问题?

网友:
能修这个的都是高手

网友:
联想主板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东东了

网友(2022-03-18):
这个还算好处理,之前604/771/1366等接口的主板换南北桥都搞过(图吧垃圾佬一枚),还有自己对着公版把两个坏的服务器主板拼凑成一个完全版的,有工具的话其实都不难(基本上是返修台+热风枪+电烙铁组合使用)。

网友C:
有个群里的家伙自己把主板上没焊的电容全都给补上了,然后它就开不开机了。

看来空电容位也不一定都是降成本缩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上去又冒烟怎么破?

给自己个换机器的理由咯,相同的主板,莫名其妙的不开机,然后直接换了一整套,CPU直接出售了。一张主板引发的大出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个群里的家伙自己把主板上没焊的电容全都给补上了,然后它就开不开机了。

看来空电容位也不一定都是降 ...

电容值太大了,有些没设计好的PWM会开不起来。

网友:
我的主板点不亮,咸鱼上居然39元换了一块H66。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个群里的家伙自己把主板上没焊的电容全都给补上了,然后它就开不开机了。

看来空电容位也不一定都是降 ...

是什么电容?滤波电容?定时电容?谐振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