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解本腾4G上网卡W0311A

楼主(2021-04-07):
我想把被阉割的天线插头重新焊上,不知道能增强信号不能?

网友A:
这地方真漂亮!不过这样的地方网络信号肯定不理想。

网友B:
没看到焊的天线在哪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看到焊的天线在哪啊?

他只是补了个IPEX的天线座

网友:
补了天线座,就接根天线才有意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看到焊的天线在哪啊?

那个黑色的帽就是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他只是补了个IPEX的天线座

对的,这和原装印刷天线可以并联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地方真漂亮!不过这样的地方网络信号肯定不理想。

卡插手机里5m在这个里面1m

网友:
引用 楼主:
卡插手机里5m在这个里面1m

这个应该是芯片处理能力和带宽的问题,而非信号强度问题。新手机支持多模多频段,下行带宽有2.1-7.5G,老卡大多是早期的高通芯片,处理能力和频段支持不理想,带宽窄,下行带宽可能只有0.05-0.5G。

网友(2021-10-05):
引用 楼主:
卡插手机里5m在这个里面1m

这用着怎么样呀?可以锁频吗。插充电宝上就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