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高性价比LED改装套件,适合撸灯改造 屯货

楼主(2021-04-07):
高性价比LED改装套件,适合撸灯改造 屯货

这款改装套件,LED模组和电源,都是欧普照明的纯正部件,原厂价格几十元的部件,现在只用不到十分之一的价格,就可以撸到,性价比还是不错的;

15W 三片式LED改装模组 改装套件 吸顶灯 平板灯 集成吊顶改造
价格;2.9元/套起
链接: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3-c.w4002-6762964112.11.a21f47357XODap&id=642095638988

每套LED改装套件,包含三块LED模组和一台LED驱动电源;
请注意:需要自己焊接线材后,才能使用的,动手能力差,或者没有电烙铁的朋友,请勿拍下!!!
每块LED灯板上面,有14颗2835灯珠,串并方式是:7串2并;
三块灯板焊接在一起,整灯的串并方式就是:21串2并;

配套的LED驱动电源,DC输出端,上方的接线端子是负极(LED-),下方的接线端子是正极(LED+),连接时请注意!!!
三块灯板组成圆形,最小直径是:220mm,可以延长连接线,扩大圆形的直径,以适用安装尺寸更大的灯具;

LED模组有两种色温:3000K/4000K

楼主:
这款双色温模组,只提供模组,我手上没有双色温的LED驱动电源
如果手上没有双色温电源,也可以用4-7W的单色温电源,把两组灯珠关联起来,这样一开灯,白光和黄光,就同时亮了,这时色温大概是4000K左右;
也可以用佛山照明的4-8W驱动电源:21V DC  0.310A,链接: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5-c.w4002-6762922893.24.3caa3e84X7F2FY&id=596595712315

全新12W 6串5并*2双色温LED模组 铝基板双色温灯板 吸顶灯平板灯
价格:2元/块
链接: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3-c.w4002-6762964112.17.a21f47357XODap&id=642094146936

采用2835贴片灯珠(单颗灯珠电压:6V DC,单颗灯珠最大电流:0.060A);
串并方式:6串5并(6S5P)*2(白光和黄光灯珠,都是6串5并),模组电压:18V DC  电流:0.240A左右(散热条件好,电流可以适当加大一点);
色温:3000K/6500K,双色温模组;
显色指数:R80;
模组尺寸:160*160mm左右;
厚度:大约1.0mm左右;
全新未使用过的LED模组, 成色好 ,适合各类高档LED灯具使用;
铝基板上多个固定孔位,比较方便固定;

模组配套的驱动电源输出规格:电压:18V DC  电流:0.240A左右(电流要根据灯具散热器的规格来定,散热良好的话,可以加大一点电流,反之就要减小电流)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款双色温模组,只提供模组,我手上没有双色温的LED驱动电源
如果手上没有双色温电源,也可以用4-7W的单色温 ...

小店同时也上架了多块LED灯珠和模组,大家看看有没有用得上的了

欢迎关顾指导

网友A:
高性价比LED改装套件,适合撸灯改造 屯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性价比LED改装套件,适合撸灯改造 屯货

感谢坛友回复

网友B:
已撸了5套,等家里灯坏了都换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已撸了5套,等家里灯坏了都换这种。

好的

感谢坛友支持,当备用件,存放在家里,也是很不错的

网友:
有没有频闪?

网友C:
第一款是铝基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款是铝基板吗?

不是铝基板的,
是导热玻纤板的

网友D:
上架了多块LED灯珠和模组,大家看看有没有用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架了多块LED灯珠和模组,大家看看有没有用得

今天有些空,就上架了几款产品,

网友:
感觉还可以,只是暂时用不上

网友:
买了几个备用

网友:
外型挺好看的呀

网友:
还有邮费6.8元的啊?

网友:
先收藏再说,很实用的套件

网友:
超值好货,值得推荐。

网友:
在老板处买的灯板,三年多了还没有坏,质量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