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SLC的U盘都有哪些优势,价格真贵

楼主(2021-04-07):
看到论坛不少人追求SLC和MLC的u盘,速度快吗?还是更安全?u盘好像一般都是中转文件用的,很少用来存储重要文件。

网友:
slc写入速度快,全盘不掉速,保存数据时间长,寿命超常。这些都是tlc的缺点。

网友:
tlc掉速严重,大波浪无法忍受。。58xt+tlc都不能忍

网友:
tlc速度贼慢  ufs除外 几分钟能传完的东西干嘛要花大半个小时呢 otg2.0下tlc能达到6M/s就很好了 mlc直接34M/s 接口要是3.0的还更快 原来的西瓜盘SM3281+tlc打死都只有2M/s 根本受不了

网友A:
现在的SLC很多拆机颗粒,剩余寿命还剩多少很难说,普通用户不需要追求。

网友:
不管是速度还是稳定性,都不是TLC能比的,等你数据丢失的时候就知道它的优点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SLC很多拆机颗粒,剩余寿命还剩多少很难说,普通用户不需要追求。

就算是拆机的,SLC也不是说你想用完寿命就能用完的

网友:
TLC最要命的就是寿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SLC很多拆机颗粒,剩余寿命还剩多少很难说,普通用户不需要追求。

很多slc固态硬盘,用软件用了很多年看看寿命还有百分之99

网友C:
只要是固态 U盘 / 固态 SSD
1. 就会有机会出现掉盘
2. 长期不通电会丢失数据

优点就是传输速度非常高,  不过U盘必要支援USB 3.0 或以上 ,  及电脑/设备 支援USB3.0/USB3.1 才可

个人建议固态U盘 , 用来存一些不太重要的档案或转移档案

如果担心数据完整性问题, 还是用机械硬盘存档比较安心

SLC 特点是可靠性, 耐写性最高, 非常贵
MLC 特点是比SLC 便宜 , 耐写性 不算高, 但足够日常使用

现在已经很难买到全新的SLC 芯片, 就算有全新?
100% 一定不会便宜, 问题是现在已经没有所谓的全新SLC 流出来.

现在都是拆机的

大部份SLC 都用在企业/工业 SSD 上
这些都是一年365天都长时间通电及工作
企业/工业 SSD  100% 有平衡耗损, 所以SLC 寿命都是平均消耗
不知工作多久, 写入多少, 企业/工业 SSD 因长时间通电使用, 正常不会出现掉固件情况
最多就是主控被操死了, 或SLC 存放固件的Block 刚好连续坏区,  主控不能替换掉. 最后就是坏掉了

注意是, 企业/工业 SSD 的主控都有平衡耗损功能
所以当企业/工业 SSD 出现问题的时候, SLC 正常寿命余下不多或可能比 MLC 少

如果不是个人特别喜欢SLC(信仰), 就不必去买SLC DIY U盘, 问题会多多多
也不要买非常便宜的U盘, 99.99999% 都是QLC. 寿命比MLC 更低.....很快就不认盘

真的要买, 买正品大厂U盘比较安心, 会有几年保养
就算真的坏了, 也有保养, 都是换新

最后一句, 重要资料要多个地方备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算是拆机的,SLC也不是说你想用完寿命就能用完的

有什么数据可以证明这个观点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只要是固态 U盘 / 固态 SSD
1. 就会有机会出现掉盘
2. 长期不通电会丢失数据

你忘了SLC最厉害的地方,很多SLC颗粒,哪怕颗粒坏块太多,不能写入了,但是以前的资料还是能读取的,这才是SLC最大的优点,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企业必须用SLC的颗粒,我说的是2D SLC,不是那些MLC,或者TLC转换成SLC模式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忘了SLC最厉害的地方,很多SLC颗粒,哪怕颗粒坏块太多,不能写入了,但是以前的资料还是能读取的,这才 ...

对对,盘坏了的话保数据最要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忘了SLC最厉害的地方,很多SLC颗粒,哪怕颗粒坏块太多,不能写入了,但是以前的资料还是能读取的,这才 ...

你的是指SLC 坏掉了 或 读写次数用尽后,  还能只读吗? 这也太神了吧?

感觉你说的是锁盘
如是, 这个和SLC 用尽寿命是不同一样的的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E:
对对,盘坏了的话保数据最要紧

如果SSD 坏掉...正常是完全不能读/写. (除非那些救回资料那些贵到上天的服务)
有分主控/闪存 出现问题, 正常都是掉盘多都是掉固件, SLC 寿命最终要看使用该SSD使用率.

但锁盘代表"可能" 该SSD 出现问题/已损坏,
但不是绝对, 但当出现锁盘,
要么就是PE 数已用尽
要么累计写入已达到预定数值
要么不正常断电, 令SSD 出错锁盘.
这些锁盘, 都是只能读, 不能写.

所以锁盘不算是坏掉, 就是快坏掉前锁盘.
但坏掉就真的坏掉, 要看是主控还是闪存

网友:
不是发烧级的玩家一般用MLC都足够了。毕竟SLC的U盘,主控都牺牲了无数次还没轮到颗粒这货。

网友:
 设备描述: [G:]USB 大容量存储设备(2307 PRAM)
 设备类型: 大容量存储设备

 协议版本: USB 3.00
 当前速度: 高速(HighSpeed)
 电力消耗: 96mA

USB设备ID: VID = 13FE PID = 5500

设备供应商: Phison
 设备名称: 2307 Boot ROM
设备修订版: 0110

 产品型号: 2307 PRAM
产品修订版: 1.00

 主控厂商: Phison(群联)
 主控型号: PS2251-07(PS2307) - F/W 01.05.10 [2015-04-24]

 在线资料: http://dl.mydigit.net/special/up/phison.html
以前买的好像东芝MLC 掉地上踩过 现在掉盘了 怎么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