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金士顿DTKN-128G U盘暴力拆解(图片)

楼主(2021-04-07):
近日入手金士顿DTKN-128G U盘,看起来小巧玲珑,速度宣传的读200,写60,于是想拆开看看内部是个咋样,本想温柔一点,但屁股后面黑色的挂圈实在拔不出来,只能暴力拆解了。
没想到这玩意竟然是个黑胶短板,不知道会不会短命。不废话,上图:

正面

背面

黑屁股被我拔断了,哈哈~

某宝买个黑胶壳再装回去吧~~
精灵检测结果:
 设备描述: [G:]USB 大容量存储设备(Kingston DataTraveler 3.0)
 设备类型: 大容量存储设备

 协议版本: USB 2.10 <- 提醒:该设备支持USB3.0规范,将其连接到USB3.0接口可提高其性能
 当前速度: 高速(HighSpeed)
 电力消耗: 300mA

USB设备ID: VID = 0951 PID = 1666
设备序列号: 408D5CE58BA9E51069181EBC

设备供应商: Kingston
 设备名称: DataTraveler 3.0
设备修订版: 0110

产品制造商: Kingston
 产品型号: DataTraveler 3.0
产品修订版: PMAP

 主控厂商: Phison(群联)
 主控型号: PS2251-09(PS2309) - F/W 08.03.5D [2018-05-24]
闪存识别码: 89A40832A100 - Intel(英特尔) 29F32B2ALCTH2 [TLC-16K]

 在线资料: http://dl.mydigit.net/special/up/phison.html

可能的闪存型号
------------------
[1CE]29F32B2ALCTH2
[1CE]29F256G08EBHAF
[1CE]MT29F256G08EBHAFES
[1CE]29F256G08EBHAFES
[1CE]PF29F32B2ALCTH2
[2CE]PF29F64B2AMCTH2
[4CE]PF29F01T2ANCTH2
[8CE]PF29F02T2AOCTH2
[4CE]PF29F01T4ANCTH2
[8CE]PF29F02T4AOCTH2

闪存识别码映射表
------------------
[通道 0]        [通道 1]

网友:
金士顿提到的那个速度是特定测试条件下的速度,持续写入肯定是达不到那个数字的,参考我之前的测试。
楼主拆了还是很值得鼓励的,像我这样的穷人只敢测试一下,还想要质保。

网友A:
这样拆不锈钢壳就很难复原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拆不锈钢壳就很难复原了啊

换个壳就行啦

网友:
跟闪迪的那个小小的盘一模一样

网友:
真够小的,在芯片上直接挂接口。

网友:
这也太小了吧......

网友(2021-06-06):
引用 网友A:
这样拆不锈钢壳就很难复原了啊

你找一个厚纸片,贴到后面

网友(2021-10-14):
这个是TLC颗粒吗?

网友(2022-07-19):
dtkn是tlc的

网友:
只能暴力拆解了

网友B:
我有个128G的铠侠TLC版本 写入速度实在不快

网友(2022-09-09):
我也拆了,这个盘要插在老电脑的后面,主板上面的usb接口才能用,还有插在打印机的usb口直接也是不认盘。
一气之下就拆了。

网友(2023-07-13):
短接点在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128G的铠侠TLC版本 写入速度实在不快

2319的读取性能看来挺强的

网友:
我这个U盘的芯片跟你有点不同,不知道怎么短接

网友(2024-03-04):
我的设备不了容量了,怎么救

网友:
完全一体化了 !但基本上不管哪种,我觉得出问题后基本都没救,最多颗粒吹下来移置,这个是连吹也不让吹。

网友(2025-02-25):
找到短接点了吗

网友:
我的也拆了,不知道怎么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