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坑爹除冰时把冰箱捅个洞,如何处理。

楼主(2021-04-07):
老爹眼花还不戴眼镜,拿着螺丝刀一顿操作猛如虎。
然后把冰箱内壁塑料捅个小洞,问我怎么办。
我临时只能用热熔胶堵上,不知道长久不?
请问正确安全修补方法是什么,就怕胶水有毒性。

网友:
呵呵,你这老爹也有蛮虎哦,直接就给干穿了

网友A:
热熔胶毒性不大,就是不耐用,用个塑料板加PVC胶贴上吧

网友:
用热熔胶堵上,外面再用铝箔胶带粘下吧。

网友B:
用发泡剂啊,冰箱本来就是用发泡剂隔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熔胶毒性不大,就是不耐用,用个塑料板加PVC胶贴上吧

热熔胶我知道没毒,这还是老胶放了有十年了吧没味道。
其实我是想问有哪啥食品级别的胶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发泡剂啊,冰箱本来就是用发泡剂隔热的。

忘了说是冰箱内壁的塑料,不是外壳,就怕有毒性。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铝箔纸胶带,而且无毒

网友:
换新的,有自动除冰功能

网友:
那个有洞的地方会结冰

网友:
卡夫特塑钢泥

网友:
老爹坑爹是个什么情况
有洞不怕,用发泡胶填住就可以了。热熔胶抗不住长期的低温吧。

网友:
A方案 彻底吹干用防水防霉玻璃胶+塑料片贴上,保持24小时再用
B某多多透明防水胶带,厚的贴灶台那种,彻底清洁后,用酒精擦干净,干后贴上。。。

不能漏水的,否则外面管子会腐蚀。。。

网友:
        冰箱除冰还需要捅吗?我都是搬个电风扇开着门对着吹,捅着多累啊

网友:
透明胶布一贴了事,不行再粘一层……

网友C:
冰箱内胆一般都采用HIPS板和PS板制成,但由于目前的制作工艺所限,HIPS板和PS板都存在万分之一左右开裂的现象,在内应力的作用下开裂更容易产生。要修复冰箱内胆开裂,只要按照以下步骤就行了:
1、先准备ABS碎料少许、香蕉水、或丙酮一小瓶、小玻璃瓶两个(有瓶盖)、蓬头毛笔一支、砂布一小块、剪刀一把。
2、然后将ABS边角料剪成碎块后放入玻璃瓶,再加入内酮,使其浸没碎片。
3、放置一天后,ABS碎料充分溶解成浆糊状。如太稀,可再加入适量碎料。这就是补内胆用的“胶水”。
4、另外用一只玻璃瓶装丙酮,专供洗去毛笔上“胶水”用,还可用来在补丁上罩光。
5、修补时,先用砂布在裂缝部位轻轻打磨,去除污迹,再在内胆裂口的两端各打一个小洞,以防止修补后裂口延长。用钢锯片或锋利的刀片刮裂口的两边,使缝隙增大,成“V”字形。用毛笔蘸取“饺水”涂在破裂部位,过数分钟待“胶水”干后再涂第二遍。这样多次涂补,胶层干得透,强度较好。在裂口补胶略高于周围后,将不平整的地方用砂纸磨平。最后用洗干净的毛笔蘸取丙酮涂在补过的部位使表面光亮。
6、如果内胆破损面积较大或有一个洞,则可剪一块比破洞稍大一点得ABS薄片,用丙酮当胶水,在接触面上均匀地涂上后迅速粘合,待粘牢后再用砂纸打磨。然后,在补丁边沿补上“胶水”,以弥合和遮盖接缝。

网友:
应该关系不大吧!除非这孔通到外界才需要封堵!
非得要堵的话如果孔不大直接用电烙铁把它融在一起就好了,孔大的话用无毒胶剂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冰箱内胆一般都采用HIPS板和PS板制成,但由于目前的制作工艺所限,HIPS板和PS板都存在万分之一左右开裂的现 ...

又是丙酮又是香蕉水直接pass,那可是放食品地方。
就怕有毒性对身体不好,要不早打玻璃胶哪那么费劲。

网友:
不补时间长了会结冰,然后越来越厉害,我十多年以前给公司冰箱铲冰,后面直接是背板上突出来的铝管,铲漏了,赔了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