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遥控电风扇维修求助?上电能开机但不转

楼主(2021-04-07):
1.故障现象是上电有“嘀”声且发光二极管led7-led10都可以亮,上电后手动能开机,但是风扇不转。
2.启动电容量没问题,还更换过验证。
3.风扇的里面的电机保险量过,没问题。
4.稳压管5V正常,芯片供电正常。
5.芯片控制档位电压没有,在图R15-R18那边
请帮下是电机坏了还是芯片问题?图公共线旁边黑黑圆圆的是啥器件?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风扇的机械问题?

网友:
上表 啊,电机进线有没有 电, 是不是电机问题,可以给电机单独通电试机

网友:
看这板子,风扇的功率应该不大。
首先给板子上电,通过按键选择:开、关,高、中、低档、定时等,看看相应的指示灯是否能正常亮起。如果功能及显示都正常,说明主控部分没有问题。
问题可能出在T1~T4及其周边电路(重点在公用电路)。
如果量灰、黄、红、黑线接的是电机的话,根据风速设置灯的亮灭,分别测量灰、黄、红线对黑线的电压,看是否有电压。做这步操作时注意防止触电。
如果有电压,说明问题出在电机的线圈及启动电容上。
如果启动电容容量正常的话,电机线圈的公共端开路的可能性很大:虚焊、断线... ...

网友:
分段维修啊,首先手盘一下转子,看看是不是转动灵活,不卡滞。直接给电机供电看看转不转,都行再来查控制部分

网友:
检查黄色那个电容正常吗

网友:
看看那几个三极管有没有坏,还有那个集成块

网友:
我感觉R1板子上都烧黑了,可以量一下电阻是否正常。

网友:
美的电机保修10年。
鄙人有幸买到2台 一台用了3个月美的遥控电风扇电机坏了,一台用了6年还没坏。

网友:
电机没烧没堵的话可能是可控硅坏了或者黄色电容容量不足

网友:
马达坏的可能性大一点,把马达的两根线直接接220伏电源,看能不能转?如果有保修,还是走售后吧!

网友:
把电机绕组测一下阻值

网友:
先打一下各绕组的阻值吧,我前几天修过公司的一台“趴地扇”就是启动绕组断了,这风扇牛,标称功率180W,本想把电机拆开来接线,修好了拿回家用,结果发现是铝线,就扔了。

楼主:
谢谢各位大佬,已经修好了。还是电机里面的保险坏了。前面没量对。重新理后发现问题了。

楼主:
已经好了,谢谢大家

网友:
我的“艾美特”风扇也出现过这种现象,不能遥控,手动可以,查到了半天原因,最后是红外遥控接收头坏了,换了就OK

网友:
黑黑圆圆 的东西是个电感,工字电感

网友:
用万用表测量灰,橙,红档位线与公用端蓝线com有没有220v电压!或者用电笔测灰,橙,红线有没有电!
最直接的方法就是直接用万用表测量电机线圈阻值可判断电机好坏

网友A:
电机里设计保险丝太坑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机里设计保险丝太坑爹了!

不坑,那是个温度保险,电机里的线包超过一定温度保险就会断开,否则一直转下去温度越来越高,极端情况下可能会起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