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续经典的战术照明:纳丽德TA15战术手电

楼主(2021-04-07):
提起NEXTORCH纳丽德,就不得不说说经典的战术手电TA30,八棱加强灯头、锆珠攻击头、磁环调光、一键极亮、一键爆闪、多种配件,具备了战术手电应有的一切。近期,纳丽德推出了小兄弟TA15的升级版,TA15 V2.0,这是一款兼容多电池的战术手电。

为了保证良好的携带实用性能,纳丽德还为TA15配备了一款快拨手电套——V61,进一步拓展了TA15的实用性和便携性。

当然了,TA15的标准配件也很丰富,包括:可充电14500电池一枚、充电线一条、备用胶圈两根、说明书一份、手绳一条,当然了还有下文要说的手电本体——TA15 V2.0,文中简称“TA15”。

还是熟悉的操作——磁环战术调光
磁环调光是纳丽德经典手电的经典设计,与TA30如出一辙的磁环设计,好处就是无需重复训练与适应,熟悉的逻辑,上手直接就能操作。

磁环有清晰的档位手感,外部有明显的标记,磁环的小圆点对准的位置就是当前的档位,包括TAC123strobe五个档位,其中TAC战术位是关机档位,此时可以操作尾部开关实现一键极亮、一键爆闪,几乎没有待机电流。

磁环的阻尼依然是那样的熟悉,清晰的落档体验,单手即能轻松转动,方便随时找到自己需要的档位。

磁环的好处就是,可以很方便、流畅地实现双向换挡,免去了频繁按动的不便,TA15两档之间的旋转间隙大约为35°,单手可以完成全部档位的行程。但是磁环也有一个先天的弱项,就是易被强磁干扰变档,所以使用时身上尽量避免有强磁性物质。

战术的机动灵活——双阶战术开关
战术手电基本都是尾部开关控制,最大的优点就是便于盲按,仅凭手指就能快速操作,这一点来讲,TA15承继了前代各款产品的特色,阴阳双向凹凸的开关胶帽表面,也提供了良好的手感和稳定性。

之所以叫双阶战术开关,就是因为这个开关有两段行程,从侧面看开关顶部与根部距离约有6mm,实际两段行程大约4mm,每段2mm,触发需要的力度大小不同。

从下图可以看出,单手战术握持,就可以完成TA15的所有操作,拇指操作尾按,稍一变换手势,就能像前面一样,通过拇指和食指旋转磁环,非常灵活方便。

无论磁环处于什么档位,只要半按开关就能实现一键极亮,再发力下按,就能实现一键爆闪功能,战术操作,抢占珍贵的行动时间。

宽电压新颖的设计——多电池种类兼容
手电发光,需要电的驱动,手电的口粮就是电池。纳丽德为TA15标配了一只3.7V电压750mAh容量的14500锂离子电池,与普通的18650电池电压一致,容量偏低。

TA15采用宽电压驱动电路,可以使用目前主流的碱性电池1.5V、耐低温锂电池3V、可充电锂离子电池4.2V电压,筒身端面导电,稍拧松尾盖即能实现彻底断电,避免误触发光。

筒身内部的正极是一个弹簧压板,气候的弹簧行程很大、压缩能力强,就能适用不同长度的电池。下图是正常状态下14500电池的露出情况,可以看出弹簧的压缩量。

也正是这样一个简单的设计,完美解决了不同长度电池兼容的问题,实测14500AA、锂铁、16340等多种型号电池都能在TA15上正常使用,手上有什么就用什么,TA15不挑食。但是1750016500电池能安装、但不能点亮手电,有点奇怪。

但是由于电池电压的不同,TA15的输出也有所不同,下图分别是使用AA5号碱性电池和标配14500锂离子电池的三挡照度对比,可以看出碱性电池高亮档的照度与锂电中亮档相仿,两种电池三个挡位的照度比例,与1.5V4.2V的比例大致相当。

家族传承的特色——经典的外观
TA30E6相比,TA15在外观上几乎完全一致,只是稍短、稍细一点,全长128.5mm,筒身直径22mm,外观比例协调,筒身镭雕印字清晰,带有电池极性提示。

带标配原电的重量为116.1克,二两多一点的重量,无论手持还是携带都会比较轻松。

灯头直径略大,为29.8mm,八条加强筋看着就安全可靠,而且可以看出灯头的深度比较大,这可以使光路更汇聚,也便于战术精准定位使用。

灯头采用不锈钢压环,提高强度,还对称分布有三颗锆珠,这也是TA30的经典配置,硬度仅次于金刚石,而且没有尖锐的尖端,可以在紧急时刻击破玻璃,是很好的应急工具。

手电整体采用质轻、高强度、快散热的铝合金材质,表面采用军规黑色三级硬质氧化,比较起来氧化稍微发乌,有更好的消光效果。小方块筒身,可以提高握持手感,起到防滑作用。

同样是防脱落抱夹,拧紧尾盖后,可以卡住抱臂。抱夹钢材韧性很好,夹持厚度约为5mm。个人感觉夹臂还是有点窄,再宽一点会更稳固。

尾部负极是镀金触点和电路的触片,避免氧化、减小接触电阻,这对于低电压电池来讲,更加实用。

配合V61快拨套——实现多种战术使用
刚才说过了,TA15的抱夹有些窄,挂载使用时虽然不至于无意掉落,但会晃动。再加上一般情况专业人士使用手电都不会放在背包上。

这就是手电战术快拨套的用武之地了,V61采用高强度的尼龙玻纤材质,重量约为95克,外观最大尺寸:122×55×68mm,是一件使用了创新腰带夹的战术手电配件,可以灯头向下、也可以尾部开关向下放入手电。

先说说传统承继的特点,开口处是三条橡皮环固定的开口,可以调节开口的松紧力度,按照使用者的习惯力度实现手电的插拔。开口大小可调,可以适配直径为27~30mm的手电

只要找到合适的弹性,TA15的拿取和固定都非常方便,可以实现快速用光。TA15的氧化层也比较结实,多次插拔没有露白的痕迹,不用担心破坏外观。

创新之处,一是可旋转功能可以锁定,相当于加了保险。V61下部有一个插扣,可以上下移动,拉出是解锁、按入是锁定。在锁定时向内扣,可以实现手电套与腰夹的分离。

处于锁定位置,快拨套无法旋转;拉出插扣,手电套可以360°旋转、16个档位调节。

第二个创新点是开合式腰夹。腰夹分为两片,通过轴部的弹簧施力锁紧,掰开压片既能打开腰夹,很方便就能实现在腰带上的挂载和拿取,再也不用先解开裤带了。

第三个创新点是可调节腰带夹持宽度。通过按动两边的按钮,实现弹性释放,使夹片在滑轨内移动,在斜槽内实现落锁,一共4档宽度可调,适合腰带宽度在33mm~57mm,适用性更强。

说了半天可能没听明白,看一下下面的动态图就够了。纳丽德的这个创新设计还是很实用的,简单、解决问题,点赞。

有了V61,就能将TA15放在衣服下面,需要用光的时候,解锁、旋转、按动,即能实现一键极亮、一键爆闪,缩短战术行动的响应时间,奠定战术优势。

随手即亮的照明——最高700流明
TA15采用一颗OSRAM欧司朗P9正白光LED灯珠,最大光通量700lm,并采用光面光杯导光,通光口径22.3mm,正面的黄水清澈,是偏远射的手电。

从光柱来看,发散角度很小,大约只有5°左右,夜空下看得比较清晰。

从对墙光斑来看,中心主光斑亮度大,与副光斑有清晰的界限,副光斑亮度也比较均匀,与环境也有明显交界。只是,攻击头有些高,形成了三点遮挡,光斑党会觉得不适。

对于我这种实用党来讲,这都不是事,就喜欢这种明亮清晰的感觉,700lm接近200米的射程,漆黑的山里实用也足够了。

而且TA15承继了纳丽德优良的恒流电路设计,各个档位都没有频闪和电路的啸叫,对使用者的眼睛比较友好,不易引起视疲劳。

TA153个常亮照明档位,分别是低亮35lm、中亮205lm、高亮700lm,这种简单的设计也符合战术实用的定位。

TA15的照明范围随着距离逐渐变大,但总体还是聚光手电的特点,覆盖面积并不是很大,聚光性带来较大的中心光强,最高7W的输出能力,个人感觉也足够了。

个人感觉如果想要精确搜索、定位照射等功能,那还是聚光手电更合适,便于人集中精力盯住要观察的事物,而且也能看到比较远的距离,TA15以不大的体积实现了这个目标。

良好的实测性能——战术使用的稳定保障
TA15的性能做客观测试,使用照度计连接电脑画图,灯头距离照度计大约50厘米,使用充满电的原厂锂电池做测试。

开启高亮700lm高亮档位降档后,约1分钟开始缓慢降档,降档过程持续约5分钟,降档后的水平输出亮度要高于中亮205档位,恒流输出特性非常好。

照度测试的同时,使用热电偶连接灯头和筒身测温画图,可以看到随着输出的下降温度上升的趋势也在变慢,筒身温度接近灯头,说明筒身也在参与散热。十分钟内,最高不过38.5℃,这温度控制得不错。

室温23.8℃,大约30分钟时,测量灯头温度为41.9℃、筒身41.3℃,使用中完全不会烫手。

续航中期,亮度还有小幅回升,约43分钟时,突然自动关机,这个续航时间大于说明书给出的时间。

只是此时取出电池,电压为0,需要马上充电,免得锂电池损坏。

TA15具有IPX8的电子产品最高防水级别,同时外壳坚固,有2米的防跌落能力,真正实现了:风云里,处变不惊;跌落时,临危不乱。从容应对多变的战术环境。

多用途照明使用好装备——TA15
总的来说TA15具有小巧的体积、经典的外观、强悍的性能、灵活的使用方式、多型号的电池适用、聚光的远射能力,是战术、勤务人员的优良照明装备,也是个人EDC、生存狂、户外救援、日常使用的好装备。

那么就入手一只战术豆芽,来体验战术照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