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联想SL700固态硬盘开卡问题,求助。

楼主(2021-04-07):
固态硬盘现在电脑只认出来个:ps3111 USB Device,没有容量识别。找了个转接卡是JMS580芯片,短接后需过5-6分钟后软件才能认到硬盘(20M),按图设置参数后就报错,错误提示也看不懂,求大神看看到底是哪个环节出错了。另外,我这是JMS580转接卡,看论坛有些是先刷JMS578的固件,疑惑我的580能刷吗?还是说没有必要刷578的固件?

网友:
古剑门,固件门,我搞了2天,无功而返。只好死皮赖脸的去售后服务,虽然过保半年,但是还是走售后了。

网友A:
不要转接卡 直接短接铜点  直接联机/然后用固件生成工具来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转接卡 直接短接铜点  直接联机/然后用固件生成工具来刷啊

关键是没有M2接口的笔记本或主板

网友:
2C怎么会是Toggle

楼主:
那参数应该怎么调?求指教

网友:
土狗颗粒选土狗/ONFI颗粒选ONFI/颗粒频率选100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