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电动滑板车修复电池组

楼主(2021-04-07):
客户拉来给我让我帮忙修 ,36伏21安大容量电池组,好几个月没用坏了、给客户解释了利弊 换新的人家不舍得,说哪个坏了换那个,我只好照办了,二组坏的剔除,替换电池我也用了拆机的 一共10个,电池电压不均衡笨办法冲下吧,收取客户50元,因为很难拆很难焊接 图片顺序有点乱

网友:
国产动力电芯吗???

网友:
这个应该用不了多久...

网友A:
牛总专业 请教个问题 便携点焊机买那种比较好  有推荐吗 谢谢

网友:
这,太便宜了吧?50元人工成本都不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新电池

我给客户解释了 客户不舍得放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总专业 请教个问题 便携点焊机买那种比较好  有推荐吗 谢谢

业余玩玩还是可以的 脉冲式 电容式 看介绍都可以用

网友:
容量不小,很难见到板车上这么大的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给客户解释了 客户不舍得放血

没有两百以上不修,

网友:
费这大劲,收费50,电芯成本都不够吧。

网友C(2021-05-26):
我有一台同款的,没有电池,前轮胎要换,120收的,就是这个速度空转38码,怎么提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台同款的,没有电池,前轮胎要换,120收的,就是这个速度空转38码,怎么提速 ...

控制面板上有按钮高低速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台同款的,没有电池,前轮胎要换,120收的,就是这个速度空转38码,怎么提速 ...

还是滑板车貌似平衡性差 不能跑太快了 危险

网友:
引用 楼主:
控制面板上有按钮高低速切换

那个已经是最高了,,3挡38-40码左右,空转,上人去,30-35左右,爬坡能力不足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滑板车貌似平衡性差 不能跑太快了 危险

120收的滑板车没有电池,没有充电器,就车架,充电口也被拆了,控制器36v,前轮坏了,还有一个48v电池一起买,150,附近买的,亏了吗

网友:
弄个新的36v 20ah电池组要多小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