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ZB206+扩展板DIY(集升压、保护、充电和电量显示),过程并不理想

楼主(2021-04-07):
月初打的板终于到了,一个ZB206+的扩展模块

焊接过程第一步就出篓子了,
升压部分采用一颗MT3608给单串锂电升压12V,但是没注意输出电容有一边虚焊了,
上电测试瞬间把3608的SW和GND烧成了2欧的短路状态,为啥电容虚焊能烧...线路查了几遍也没问题,哎,手里也没多余的,只能买了等,先焊其他吧

焊好如图,
结果电量显示的开关又出篓子了,间歇性不灵,真是倒霉,用镊子暂代吧

充电,两颗4056共同输出,为啥只有1.8A?
测了下输入的R200,
TC4056的R200为200mV,稳稳的1A没问题
最便宜的杂牌4056为165mV,电流算起来只有825mA,也行吧,毕竟一颗才1毛7,TC4056得贵两三倍了,能用就行

组装,先这样吧,等新的MT3608到了再试试,电路图看了几遍,升压部分也没问题,输出电容虚焊烧IC是什么原理...

网友:
越着急越容易掉链子,我也烧过3608,也是买了新的等快递

贴片开关不灵敏,可以往里面滴wd40,然后多按几下,管用

网友:
唉,我的206不知道扔哪里吃灰去了,而且收到货是个奇葩,12v电源不工作,报错,得13v,淘宝客服是个傻的

网友:
也有片ZB206+模块,要接12V是麻烦点,楼主还有这PCB板,给我一片吧,

网友:
不知道楼主大哥能不能分享下,俺也去嘉丽创薅羊毛

楼主:
到货了,试了下电路果然没问题,就是之前那颗升压IC迷之被击穿了。

网友(2021-05-10):
引用 楼主:
到货了,试了下电路果然没问题,就是之前那颗升压IC迷之被击穿了。

最近闲的慌,想把电压电流读出来接到电脑上绘制放电曲线

网友(2022-09-15):
这个检测容量 到底准不准? 我已经坏了2个了,第一个彻底不能用,第二个内阻检测坏了

网友:
zb206我好像也有一个,不知道测内阻准不准

网友:
我也有片ZB206+模块,现在不知道扔哪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