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扩展性强悍,神舟战神 Z7M 拆机图片

楼主(2021-04-07):
这个机器扩展性竟然还这么强悍,有点超乎想象了。
感觉室友的这个机器买的挺值得的

网友A:
裸了就没保修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裸了就没保修了啊???

什么东西裸了啊?
已经过了一年了

网友:
好奇那个绿色小六角螺丝刀柄滑不滑手?刚想买一套。

网友:
也有1台神州战神,质量还可以,就是键盘太烂,手感很差,扩展性确实很好,电路板完整,去年底刚拆过1台Thinkpad 15.6寸的新品,里面空荡荡的,电路板很小,空间根本没有利用起来,明明可以多做一些接口的。

网友:
听说,Z7M有独显烧角问题,然后还有你这几个小热管,哎,去看看X170KMG吧!还有你这一定不是蓝天模具,大概率同方,Z7M有蓝天模具的,散热强悍的一塌糊涂,神舟用了最垃圾的配件,如果你去买神舟采购的代工厂的原厂货,就懂了。如图蓝天的X170KMG,这个神舟改名为GX10,阉割了1080p300Hz屏为144Hz而且屏和显卡之间没有G-sync,有线网卡2500M的阉割为1000M网卡,内存硬盘什么的配件也差了,,为何买蓝天原厂,因为我上一台神舟Z8,发现阉割了很多地方,也就是蓝天的P650SG,对比原厂的还是差了。所以未来有条件尽量买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