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小白入坑,购买文宇WY815P二合一高频拆焊台

楼主(2021-04-07):
本人小白一个,前一阵子无意中看到网上有改9v升压电池的教程,后来加入论坛的大家庭,很开心。
看着这么多的知识可以学习真的很棒!
感谢各位论坛的大佬们,谢谢你们无私的分享。。
最终禁不住诱惑入了文宇WY815P ,感觉用着真爽,以前用的黄花907可以扔一边了
买来就改了个可调电源,非常好用。。
‘上图’
最后这个焊台真的很小巧,省地方。。

网友A:
这个风枪好像不是很好用,套用烙铁一句话,热容不够,有专门的好风枪,风力足,温度够速度快,不会把元件或者插座吹坏

网友B:
不建议经常做维修用这种改的可调  可调电阻接触不良或者坏了会导致电压突跳烧坏负载

网友C:
风枪的航空插应该用绝缘的,这种外面金属里边电木的多多少少还是有点隐患,说是安全措施做得足,但这点料没必要省

网友D:
好东西,现在买是399还是449?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东西,现在买是399还是449?

现在是449涨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风枪好像不是很好用,套用烙铁一句话,热容不够,有专门的好风枪,风力足,温度够速度快,不会把元件或 ...

小白一个,感谢提醒,以后有需要会更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建议经常做维修用这种改的可调  可调电阻接触不良或者坏了会导致电压突跳烧坏负载  ...

小白一个,感谢提醒,我这纯粹是爱好,以后有需要会更换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风枪的航空插应该用绝缘的,这种外面金属里边电木的多多少少还是有点隐患,说是安全措施做得足,但这点料没 ...

小白不太懂,不过我用的很少先这样吧,感谢提醒

网友:
有时看着手头的烙铁焊台不好用也想换的,
后来发现换焊锡更容易些,
不含铅含银的焊锡丝就是不太好焊,
温度调很高380度烙铁头经常氧化,
换了论坛推荐的白猴的传统焊锡,
含铅40%的,
305度随便一把烙铁就能焊接,
还很亮。换焊锡是最省钱的

网友(2022-07-28):
没接地感应电流大不?有触感吗?

网友:
jbc白菜烂大街的今天,高频焊台是不是该淘汰了?控制复杂,感应电压高,真的除了贵就没啥有优了。另外这种手柄涡轮风扇的热风枪其实远不如那种带气泵的风枪,风压太小,如果用小风嘴吹小原件的话,非常不好用。

风枪要么是气泵要么是机身集成大功率涡轮风扇的那种,这种手柄涡轮风扇的,都不太好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不建议经常做维修用这种改的可调  可调电阻接触不良或者坏了会导致电压突跳烧坏负载  ...

我用中兴通信电源2400,4.3版本改的120伏可调,17年买来改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用中兴通信电源2400,4.3版本改的120伏可调,17年买来改的

我也有一个  自己改的  按键关机只是显示off  没了输出 风扇依旧呜呜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个  自己改的  按键关机只是显示off  没了输出 风扇依旧呜呜呜

不会啊,是不是你的套件问题,我的没这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个  自己改的  按键关机只是显示off  没了输出 风扇依旧呜呜呜

检查下是不是焊掉其他原件了
我改了6台了,都没问题。

网友(2022-08-27):
在用,不错的工具。

网友:
哈哈  真巧,我也正准备入一个二合一  正在看这个款式   现在价格388

网友:
曾经也想买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