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条选择大功率少灯珠的好,还是小功率多灯珠的好。

楼主(2021-04-07):
要给客厅大灯换灯芯,不知道选哪种

网友A:
功率除串数不就知道单颗多少合适了

网友:
只要散热没问题,灯珠肯定是少的好。

网友:
LED自家室内用
我只用松下
国内货起码每个灯珠带滤镜片,再加灯罩

室外无所谓

网友B:
多灯珠并联,然后减低功率比较好。灯珠功率要大,实际使用功率要小,只用到10%-30%就够了。
这样低发热,寿命尽可能长,免得一颗瞎了连累其他。
买的不少LED都是串联,一颗瞎了,整个灯盘都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率除串数不就知道单颗多少合适了

可能是我说的不太清楚,我是想问同样的功率下,是用大功率灯珠少用几颗好还是小功率灯珠多用几颗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灯珠并联,然后减低功率比较好。灯珠功率要大,实际使用功率要小,只用到10%-30%就够了。
这样低发热,寿 ...

我可能表达不清楚,我换个问法,每个灯珠都按照百分之50功率计算,100个1w的灯珠和50个2w的灯珠哪个照明效果好,哪个不容易光衰

网友:
除了一颗灯珠肚子里装好几个灯芯的例外,灯珠越少对驱动要求越高,同功率灯珠越少电流越大,成本越高,所以灯珠越多越好,问题是灯珠多了坏的概率就高了,坏一个就全蛋。关键还是工作温度,越低越好,当然灯芯也很重要,我拆过几个佛山照明的LED,玻纤板都烤黄了灯珠还是亮的。